求助各位:上传问题

楼主(2007-07-12):
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上传时出现“mode error'模式错误。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仔细检查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C:
谢谢 又学了一招

网友D:
经验啊

山豆根 批;可

网友:
WEINVIEW软件版本不断的升级,给客户跟好用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