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7-07-12):
有一个SM331-7KF02-0AB0模块。量程卡选为A时,用于测PT100温度。检测通道值,通过换算下常。由于此种接法只能测四组温度信号。所以想把它改成可以测8组温度信号接法。通过加温度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采集。温度变送器通过其它电源供DC24V电源,并且电源与输入PT100、输出4-20mA信号相隔离,把西门子量程卡改为C,选为4线制4-20mA电流输入,安装完,把温度变送器的4-20mA正负分别接于模拟量第一通道正负。通电前,测其第一通道两端电阻为25欧姆。并在硬件配置中将第一通道选为C,其它的通道关掉。
上电后检测通道输入值为8000溢出。停电拆线。把温度变送器4-20mA输出端串一250欧姆电阻,得10.4mA电流,并随温度增加而变化。另:温度变送器的量程为:-50度—150度。
请问各位大侠:西门子SM311-7KF02模块的量程卡选为四线制4-20mA输入时正常的电阻是不是25欧姆。(西门子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为250欧姆)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实际,希望知道的大虾帮忙说一说

楼主:
本人由于只有一块SM331模拟量模块,又由于是第一次用西门子300PLC,所以请知道的大侠指教一下。在正常情况下。改为四线制输入后的正常电阴是多少?我测了其它没有用过的通道改为C后,电阻值都是25欧姆。就想问一下问题有可能出在那,如何排除。

网友B:
可能那模块是电压输入的吧,电压输入要想输入电流就要串250欧姆的电阻啊。或者在模块上有拨码开关可以设定?再看下说明书

网友B:
你确定C通道是电流信号?

网友C:
确认量程卡的位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首先说明:1,问题已解决;2,当把量程卡设为C时(不要怀疑设错这种低级错误)其通道电阻是25欧姆左右(与西门子200的模拟量模块不一样250欧姆)3,我是发现这种模块在硬件配置里只有4个组,每组2通道。所以必须每组都有4-20mA信号输入。我在第二通道组加了一个温度变送器。再检测。成功了。祝大家进步!

楼主:
总而言之;经过这次测试,我发现在使用SM331-7KF02-0AB0测4-20mA电流时,每组的两个通道不能有一个为空,如果只用一个通道,把另一个短接也没有用。其接法还需要继续摸索。比如说一个模块可以接8个模拟量点。但我实际只有7个点要采集怎么办。这又是一个新问题。欢迎大家继续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D:
不可能,我一直在用啊,
怎么会呢,8点,4通道没有任何关系,
哪怕你 ,只用了一个点,都没有关系啊
不过,不用的通道要和M连接(没有记错的话),读到到数值会准确点啊,不接也没有太大问题的啊

不同意 楼上说法啊!
大家探讨啊

网友D:
还有楼主读到数值8000溢出???什么意思,没有看懂啊

你是4-20mA的话,应该是0-27648正常范围啊,

网友E:
不同意楼主的说法,你可能是接线错误,另外模块有接两线制变送器的功能,为什么又另外搞一个电源给变送器供电,不是多此一举吗,用另外的电源供电,还可能会对PLC形成一个共模电压的干扰,

楼主:
8000是16进制。10进制是32767,另外加电源变送器是想省4个通道。我选的这种模块不是专用测温度的。
别回guafa58,测4-20mA如果只用一组其它的要不要接我没试过。不过我会试的。但是如果有用了3路有一咱是空的话。模块肯定出错。我已试过。可以排除接线错误。

网友F:
在别的论坛上也见过有人说如果不是所有点都用只用部分的话,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不过我还没用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希望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G:
这样的帖子得顶 :)

网友H:
今天我遇见一个问题,就是西门子8通道的模块,我输入的是4-20MA,但是我怎么也测不出来,请帮帮忙

网友I:
8000是16进制。10进制是32767

300 得plc 27648 。

网友G:
奇怪啊,如果PLC不供给24VDC,接线方法不是直接把2根线接到PLC的端子上啊,S7组态选为4线制,接线请参照《深入浅出西门子PLC》传感器连接一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我口述一下:
假如变送器的端子是1+、2-;PLC是3+、4-;那么还应该有一个24VDC,端子是5+6-;其接线为:1——5、6——4、3——2。

网友J:
问题不错,我得好好试试

网友K:
这个帖子精!

网友L:
请将供温度变送器的24VDC换成由PLC提供,并保证供电电压和模块电压的M端相连。

网友M:
这个想法不错,非常有实际意义。

网友N(2007-08-11):
8个点.4组通道,把不用的通道就不要激活,比如一个卡用了三个点,那就是说,要用两组通道,那接了三个点,有个点是空着的,这时SF灯会亮,怎样解决呢?
如果选用C档,或者是D档,可串入一个4-20mA的信号,
如果是A档,B档,就加个电阻就好啦!!

网友G:
大家再讨论讨论,特别是高手多来啊,我们新手学习学习。

楼主:
由于是初次用S—300PLC做项目,好多都是通过看手册。有的东西手册上没有或容易理解错误,个人认为西门子2线制和4线制在概念上很模糊。在这里再引入一个新的问题:现在有个压力传感器一个,4-20mA电流输入,24V电源一个,模拟量模块SM331-7KF02-0AB0一个,实际操作如下:先把PLC的模拟量模块的量程卡设为D(2线制电流)在软件的模拟量属性选项选该通道为:2DMU,接线如下:24V电源正接压力传感器正,压力传感器负接PLC模拟量通道CH0接线端子2(也就是正),PLC模拟量通道负接24V电源负极,通电测试,用万用表测得通道口有4-20mA变化电流信号,但通过编程软件在线监视一直为7FFF。请问问题出以哪?1接线(模拟量通道负端没有与Mana短接);2软件设置;3测量通道选择错误。

楼主:
没有人顶吗?那我公布答案了。是现场测试的结论:是选1,2,3都有。首先是测量量程选择错误,应选为4线制,因为模板不向现场仪表供电,所以编程软件里的属性也要选为4DMU,由于只用了一个通道测压力信号所以接线就是:24V电源正接仪表正,仪表负接PLC的CHO通道组的2端,PLC3端短接PLC4端,PLC5端接24V电源负端。祝大家以后少走弯路,特别是初次使用S7-300PLC的同行。

网友G:
TO 小小电气人:
因为变送器是2线制,所以直接接在AI模块上。你说的接线是4线制的接法。请再试试,试完请回复!谢谢。

楼主:
楼上的,变送器输出的是有源4-20mA信号。所以不需要模块供电。据西门子客服说:如果需要模块供电的才可以采用2线制,具体的2线接法应用于何场合,我还不是很清楚,另补充:变送器是单独24V电源,与模拟量的信号是分开的,我不知是不是2线制,望指教!你说的没错。我说的接法的确是4线制的。

网友G:
TO  小小电气人
我看到你上面说的是测压力的,现在好象没四线制压力变送器,所以我以为是模块供电的。关于模块不供电的,可以看我上面的接线方法。你的接线好象用四个端子,但西门子书上的方法只用2个,S7组态时选择四线制。也许是我错了,但还请你看一下书《深入浅出西门子PLC》第3章接线一节,然后再来讨论一下。谢谢!!书我马上上传。但要下载一个阅览器看,里面有个文本文档,有说明。

网友O(2008-04-30):
可不可以把《深入浅出西门子PLC》的书传给我TO春华★秋实

网友O: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楼主:
好久没来了.顶一下.

网友P(2008-06-27):
楼主你用300的做个模拟量吗,就是一个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口输出DC10V,我想把这个10V接到300上,然后通过程序换算成电机的转速。这个要怎么个思路和应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Q:
四线制是有一个24V供电的,具体的接法你可以看下模块手册的功能图,西门子客服讲的是对的,二线制是采用模块供电的

网友R(2009-08-12):
收起来,有时间要看看,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S(2010-01-15):
内容很实在啊,学习了

网友T:
内容不错,收藏了!谢谢无私支持

网友U:
如果选用AI模板的通道数为8个,其中有某个通道不用(备用),一般要短接处理,主要原因是PLC循环扫描处理的原理告诉我们要这样做。

网友U:
补充:硬件组态内某个通道不用,不要激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