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200做Modbus主站通讯

楼主(2007-07-12):
现有一S7-200 224XP CN的PLC,要跟4个单片机通讯,每个单片机有各自地址,每个单片机有30个内部地址,现在单片机周期性给PLC发送数据,PLC逐个检查4个单片机共120个地址发来的数据,检测到为1就报警,并在触摸屏上显示报警地址,为0就不报警,PLC所做的事就是接受数据并检测,PLC为Modbus主站,单片机为Modbus协议,格式为9600,8,E,1。(好像PLC要做CRC校验),有谁能帮助帮助,请留联系方式有酬谢!我的邮箱gaolaochang@sina.com

网友A:
做过许多s7-200作modbus 主站的案例,例如与仪表,变频器等等通讯。
可以与我联系:liumingqin623@hotmail.com

楼主:
请问lmhx这个主站是单片机发送的时候才能读, 不象变频器等着你去读的,有区别吗

网友A:
modbus协议,主站是需要查询的,不查询,从站是不会响应代码的。

网友A:
你可以把单片机的故障码等放在固定的寄存器内,等plc来读就可以

网友A:
如果你的单片机也发送,s7-200可能不认,除非你的单片机为主站,plc为从站

网友B:
请问lmhx这个主站是单片机发送的时候才能读, 不象变频器等着你去读的,有区别吗
没有你这么干的,都是主问,从答。

网友B:
你的单片机就得处于等得状态,然后由主站发命令读取。

网友A:
to 通讯网:
没有你这么干的
请问你是怎么做的?
哈哈,我说的跟你的不一样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7-12 17:41:00 发表的内容:
to 通讯网:
没有你这么干的

请问你是怎么做的?

哈…
--------------------------------------------------------------------------------------------
我应该是对军嘎说的,是单片机做主这个事。

网友A:
哈哈,我早看出来了。
你不会生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