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6se70报F011

楼主(2007-07-12):
6se70报F011如何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查一下15V电压正常吗?

网友B:
查电流检测电路吗?

网友C(2009-12-17):
我刚遇到这样的情况,停机正常,开机就报且无法复位,更换CUVC后正常,记着先备份参数

网友D:
这个故障主板是可以维修好的呀

网友D:
这个故障主板是可以维修好的呀,可以联系我,小吴15000445176上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