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和利时DCS MACSV 系统停机问题

楼主(2007-07-12):
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系统正常运行,DCS 的操作员站全部死机,重启其中的一台操作员站后10分钟左右,系统正常运行. 过了2个小时后又出现这样的情况, 请指导.

网友A:
上层同下层通讯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B:
能否将具体的事故现象说说说,出现死机前进行了什么操作?系统运行了多长时间?

楼主:
现在有结果了
原来是主控模块之间的切换问题,或者说是通讯的问题;死机后将主控单元模块重起以后将好了.我们正准备对系统升级.谢谢给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