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急求:0.75kw的伺服电机最大可带多大的负载???

楼主(2007-07-12):
急求帮助!!!谢谢。

网友A:
问题过于笼统!什么类型的负载?惯性的?还是阻尼的?负载的运动要求如何?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了,原来是我问得不明确,抱歉。负载是齿轮,要求就是让它转。不知道这样说合适吗。

网友B:
转速/加减速时间、齿轮的外形尺寸/材质(计算负载惯量)、传动形式(减速比/传动结构)等等一大堆问题,要去了解才行

楼主:
也对,有机械工程师,干嘛让我搞这个...

网友A:
“干嘛让我搞这个...”———工作是配合着做的,要勇于承担任务和责任,推委终将导致扯皮!

网友C:
是阿!
做事踏实的人少了,特别是机电在一起,相互推诿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