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设计电路图

楼主(2007-07-12):
自动上水装置电路图,高液位电机停,低液位电机运行,电机是0.75KW.要求能手动/自动转换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我搞过,可惜我没时间画图给你

网友B:
zhoiw@163.com 联系我

网友C:
简单,用接触器都行

楼主:
有谁现在有时间给我画一下行吗?

网友D:
去买一个液位控制器看一下随机带来接线图就知道.

网友E:
那要看你用什么来测量液位,小菜一碟!说用什么测量的我给你弄。

网友F:
太简单了,我要有尽有啊

网友F:
如果不会,给我发信,maoyifei2004@126.com

楼主:
楼上的
别光说不做啊,你给我画画呐

楼主:
现在画画不行吗?很需要哦

网友G:
纯粹懒人一个!!

网友D:
液位控制器UDK-121看一下接线图就知道.

网友E:
我软件没有连锁按钮,你讲究着看吧。

网友A:
液位继电器的说明书说得很明白的,不用在这里问了,按说明书接就是

网友H:
  "什么都懂的菜鸟:"你用的是什么绘图软件呀? 可以给我传一份么?coolboy-love@tom  谢谢了。

网友I:
你可以看看这里,这里有。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8427

网友:
楼主不是搞电气的吧

网友J:
TO 什么都懂的菜鸟:
您好,看您的图,S2是自锁式复合按钮,S1也是自锁按钮,停机按钮是自复位式,对么?

网友K:
我简单的画了一个,不合适修改修改。

网友K:
发了两遍,没发上去,不会使发图片的功能,我发到自助资料库了是rar压缩的中望cad2007文件

网友L:
   上面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呢?

网友M:
图的安全系数太抵

网友N:
 ldldld:画的对,可以运行

网友N:
什么都懂的菜鸟画的也对,S2是旋转按钮

网友O:
图画的有问题

网友K:
如果觉得觉得不够安全,在急停按钮前加一个断路器和一个熔断器。

网友P:
楼上的画的那么复杂。。再简明一点

网友P:
不就是一个电机,高水位与低水位。用一个马桶里面的那东西做个水位开关就行了。自保电路就用这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Q:
楼上的复杂

网友R:
接触器都行

网友S:
偶这个做的比较多了

网友T:
www.huayannic.com
SW-01A型液位显示自动控制器

特点:
  1、无电极检测液位,避免污染水源,避免了电极被腐蚀造成的接触不良。
  2、只采用两根导线就实现了四点水位显示,做到了极高的性价比。
3、增加一个检测头,就可实现水源缺水保护功能,避免了水源缺水造成的水泵空转。
4、具有自动和手动功能,充分考虑了用户使用的方便性,安装简单,维护工作量小。
技术指标:
    输入电压:AC 220V 50Hz
    触点容量:AC 12A 250V
    外型尺寸:122*61*41(mm)

网友U(2007-08-11):
 什么都懂的菜鸟: 你画出来的电路不怎么的好哦,ldldld: 他画出来的这才像个电工画出的图纸.

网友V:
这么搞这么复杂?
  方法一:用电子液位继电器(带3根高中低液位探测的那种)。
  方法二:直接用磁性浮球伐(上面带常开和常闭触点)就可以了。
以上看说明书,一看就会

网友W:
买个液位控制器, 就解决了,简单

网友X:
就是,买个液位控制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Y(2009-02-24):
你们好,在下想找个长期可以帮忙设计开关电路图的,有谁愿意兼职请加309103593价钱详谈

网友Z: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考慮到PUMP頻繁啓動馬達較易損壞。

對液位SENSOR加“濾波”電路可以減緩PUMP的頻繁啓動。

類似恆壓供水的原理。可以用變頻器控制。

网友AA:
这么多年了也有人回,真是不容易

网友AB:
引用 网友L:

   上面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呢?

CAD

网友AC:
上面的图用的是什么绘图软件能不能给我一发一个 谢谢了hupeng803775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