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测量问题

楼主(2007-07-12):
咨询一个各位大虾,质量流量计可以用来测量75%的麦芽糖浆么?黏度很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主要是挂料和多相的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A:
有高手吗?请教......

网友B:
可以用,但是最好算一下。

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百威都用MICROMOTION测糖浆的。

楼主:
那精度能达到多少呢?我这个要用到灌装车间,精度要0.2-0.5%。

网友B:
看你用哪一档了,0.2%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可以用质量流量计.
但是具体需要您提供更多的参数.

网友C:
可以用质量流量计,我们有相关的应用实例.
但是具体需要您提供相关的工况参数.

楼主:
75%麦芽糖浆,黏度很大,但无确定值,常温,DN80,精度0.1%-0.3%,密度1.3g/ml,压力PN10

网友D:
精度0.1??我想不太可能,现在电磁流量计的精度才0.25,质量流量计有0.5就不太现实了。当然,谁也不会去刻意的去算仪表的精度,即使是1.5的,厂家说0.5也是很有可能的。

楼主:
我晕,质量流量计可是流量计中精度最高的产品之一了,你要是说精度在0.5,我估计就没有人用质量流量计了。

网友B:
流量呢?应该来说只要你压损能耐的住质量肯定可以用。

网友E(2007-08-23):
用质量流量计就可以拉,你这个工况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你的流量要提供出来,这和口径有关,因为黏度比较大的介质口径一般都不超过DN50,你的工况需要提供,这样才能通过计算选出合适的产品.有问题可以联系alexyang0510@yahoo.com.cn

网友F:
粘度大对质量流量计原理上测量精度不会有影响,但质量流量计一般是U型管的,存在压力损失的问题,一般质量流量计的精度为0.2%, 75%麦芽糖浆,黏度很大,但无确定值,常温,DN80,精度0.1%-0.3%,密度1.3g/ml,压力PN10,由于没有流量量程,不好说压力损失有多大,如果按经济流速50T/h,粘度500mP.s算,要0.15MPa的压力损失。我是质量流量计厂家,北京大陆力达仪表科技有限公司,如果想沟通,请和我电话联系13910636013

网友B:
楼上的,估计你没有卫生型电抛光的吧,挂壁的话抛光会有很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