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各位大哥,帮忙!

楼主(2007-07-12):
大家好,请各位想想办法,帮帮忙!
是这样的,我遇到一改造项目: 一台双轴卧式高速自动钻床,主要功用是用来同时两边钻孔的.在工作中断钻头不能报警.现在须把报警装置加上..我看了它的两个主轴电机是120W的,额定电流是0.7A ,是U,V,W 三相被台达VFG-S变频器控制的.PLC是台达SA-12T加一个6点输出的扩展块,还有两个步进驱动器.我看了电箱,里面满满的.加什么都困难.所以请问各位大哥,有没最简单的方法,能实现报警功能....

网友A:
看看你变频器的说明书,有没有电流监视和相关的输出,有还可以试试。

楼主:
我看过了,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是1.6A,监视范围是1-150%,所以没办法呀,我再看看..多谢!还有没办法呀,谢谢

网友B:
设个电流限,以I/O输出,用PLC多余的I/O监控起来,再控制步进的运动,也许可以起到点儿作用。

楼主:
谢谢波恩和lg_oo6:
我的问题解决啦,由于我的设备主轴工作电流只有0.3A-0.4A,而变频器反而选用的是额定电流是1.6A ,而内部电流设定底线是30%,所以单个工作根本没法设置.因此我把两个主轴合并同用一个变频器控制,因些得到工作电流在0.6A-0.7A内跳动.然后我用RS485端口,MODBUS通讯,用PLC和变频器进得通讯.同时监控它们的电流.这样我捡了个变频器了.可以买冰淇淋吃了. 呵呵....谢谢你们的帮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