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关于DCS同工厂电气设备链接,容易出现的故障和维修经验,请在此交流

楼主(2007-07-12):
大家在使用和调试过程中,DCS和电气设备之间出现的故障和维修方法,请在此交流一下。

网友A:
在DCS信号与电气设备之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电气的强电串入DCS系统,这对DCS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我们一般在与电气设备相连是都加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

楼主:
好经验,希望大家踊跃参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