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KGL-WIN时出现了问题

楼主(2007-07-12):
使用KGL-WIN时,与plc联机后,KGL-WIN中的“在线”里“改变模式”所有项为灰体字,无法使用,而且“联机+下载+运行+监视开始”也无法使用,只能使用“联机”项,请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A:
可与当地维修点联系检查一下,是不是运行状态的拨码位置不对?

网友B:
软件有很多版本 换个试试看

网友C:
看看你的PLC的运行状态开关   如果是在run的位置   就会出现你所描述的位置~~~应该与软件版本无关

目前软件版本最新的是英文3.66版的  中文3.62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