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单的报表制作的方法?

楼主(2007-07-12):
有没有简单的报表制作的方法?

网友A:
有,用水晶报表。
把数据存在数据库中,再从数据库中作报表。

网友B:
EXCELL其实也很方便。

网友C:
最方便的方法是用excel
实时报表:采用DDE的通讯方式从ifix获得数据
历史报表:采用ADO访问历史数据库

网友D:
EXCELL根据自己的要求经过简单的设置后,很不错

网友E:
 昆仑摩勒:
能发个案例学习学习吗?

网友F:
http://file.mofile.com/cn/index/index.do
提取码:5775758292124313

网友G:
同意昆仑摩勒的意见,这两种报表方式我多做过,很方便,你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H(2007-09-01):
没作过,回头学学.

网友I:
任意时间段内启停时间报表用什么做?

网友F:
写脚本,再加个按钮

网友J(2007-11-30):
最方便的还是用EXCEL。。

网友K(2008-01-02):
TO 昆仑摩勒:
实时报表和历史报表有什么区别呢?报表不都是定时把数据传输到表格中吗?还有,请您把制作报表的方法步骤详细写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K:
我试了一下,做出的历史报表只能刷新2小时内的数据啊。报表不应该是隔几个小时(例如:8小时)保存一次,但不覆盖旧的吗?谁做好的请给个指导啊...

网友L:
可以利用RsReport3.0 目前为止业内最强大的报表组件。
当然只能在紫金桥组态软件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