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现在铜版纸的规格和价格?

楼主(2007-07-12):
那位知道现在铜版纸的规格和价格?

网友A:
铜版纸又称为涂料纸,这种纸是在原纸上涂布一层白色浆料,经过压光而制成的。纸张表面光滑,白度较高,纸质纤维分布均匀,厚薄一致,伸缩性小,有较好的弹性和较强的表面光滑,白度较高,纸质纤维分布均匀,厚薄一致,伸缩性小,有较好的弹性和较强的抗水性能和抗张性能,对油墨的吸收性与接收状态十分良好。铜版纸主要用于印刷画册、封面、明信片、精美的产品样本以及彩色商标等。铜版纸印刷时压力不宜过大,要选用胶印树脂型油墨以及亮光油墨。要防止背面粘脏,可采用加防脏课剂、喷粉等方法。铜版纸有单、双面两类。

重量:70,80,100,105,115,120,128,150,157,180,200,210,240,250(g/m2)

其中:105,115,128,157(g/m2)进口纸规格较多

平板纸规格:648×853,787×970,787×1092(目前国尚无卷筒纸)。889×1194为进口铜版纸规格

网友A:
不必客气,希望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