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求助,非常着急

楼主(2007-07-12):
RSVIEW32,怎么通过RSLINX和PLC 1747 L552通讯,希望知道的同志能给我详细的讲解一下。有人说通过OPC,有人说用直接设备的通讯。我现在都晕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好电话技术支持。

网友B:
这种方式最好,我正在调试,但是PLC不一样,最重要的是DDE,设好,娶个名字,启动,调用RSwho,看看copy DDE/OPC link,能否查到硬地址,在online ,offline ,你用的是串口,还是以太网,controlnet,都不一样。设好之后,在rsview32 edit 里的channel里添加,看看你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了。

网友C:
瞎出主意,我看3楼根本没连过1747 L552

网友D:
在RSLINX添加相应的驱动(以太网或串口,其他。。。。。。等等)然后再配置相应项,最后通过WHO检查

网友E(2007-09-13):
首先搞清楚,通讯是RS232还是DH+
然后在rslinx添加驱动
在rsview中加载通道

网友F(2009-11-22):
应该是DH+的通讯 参照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