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 软件
通讯求助,非常着急!!

楼主(2007-07-12):
RSVIEW32,怎么通过RSLINX和PLC 1747 L552通讯,希望知道的同志能给我详细的讲解一下。有人说通过OPC,有人说用直接设备的通讯。我现在都晕了。

网友A:
OPC的话要采用profession版本,只要配置一下就可以了,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B(2007-09-13):
rslinx中driver config加载驱动

网友C:
添加RS232通讯驱动或opc都可以解决。

网友D:
552有以态网口和232,都可以,用Rslinx配置,如果用以态网设置IP时要把Bootp取掉,否则IP地址不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