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污水处理站流量计!急……

楼主(2007-07-12):
我公司是一化工企业,排放的有各种的污水,酸、碱性液体均有且含有杂质,带腐蚀性,现需要在各工段的排放口(注:就是进污水处理站之前,各污水是进入管道流动)安装流量表以便计量,不知道该用什么类型的流量计。有这方面的老师们给点建议。

楼主:
新建的污水处理站是一个环保项目。

网友A:
电磁流量计,根据污水的成分,再决定选什么衬里材料,什么电极材料。

网友B:
电磁流量计比较合适。

网友C:
电磁流量计或者明渠吧,国家环保总局也有关于明渠的标准

网友D:
如果你的介质里含有杂质较多用电磁流量计,就不太合适。时间长了杂质会附着在电极上,对你的影响很大。这个我有过亲身体会,在有含油污水的测量时,油会对读数影响很大。

网友E:
看清情况,建议电磁流量计,呵呵

楼主:
是的,上个月,我在污水处理站安装了一台调节阀.没用几天,调节阀里面结成了厚厚的垢,调节阀没法用了,因此我担心用电磁流量计,因为流体介质爱结垢的缺点从而影响流量检测.如果用明渠的话,因为我们公司在进污水处理站之前都是用大小不一的管子收集各种污水,所以说明渠也用不了,明渠只能用在通过处理的污水的最后排污口.现在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有这方面的行家,请留个电话,我好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E:
敞开管道用明渠吧,封闭管道电磁也不错,不过口径太大的话要算计下袋里的银子数哦

网友F:
E+H的超声波流量计也可用

网友B:
超声波的不行,经常有丢波现象。建议电磁流量计,这点你可以咨询一下厂家技术人员。

网友G:
用E+H. Rousment, 北京瑞普,四川川仪等等好多牌子可用

网友H:
电磁流量计还是比较可靠的,但要保障满管

网友I:
同意电磁,如果管道直径大,计量精度要求不是太高,考虑价格的话还可以考虑用插入式的

网友J:
这方面选择本就不多

网友K:
现在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不过电磁还是首选,其它的肯定效果不行。电磁的也不敢保证时间。

网友L:
小口径的用电磁就好了,内衬选好的就行,孔径大的话那就选外夹式超声波的,国产进口都挺不错的,如果对精度要求高的话,建议选择美国康创公司的,

网友M:
 小口径的用电磁,口径大的话那就选外夹式超声波。

网友N(2007-08-17):
呵呵!
帮顶一下!
刚入行,正好跟着学学!

网友O:
外夹超声波应该可以

网友P(2008-04-01):
要看具体情况了,估计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