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柱塞泵能用变频器控制吗

楼主(2007-07-12):
如题:请问柱塞泵能用变频器带动吗?想要柱塞泵的压力缓慢的提高,所以想到用变频器带动,不知可行不可行?如有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A:
绝对可行!

网友B:
可行
变频器和电机功率余量要大,要不然有时候可能会无法启动

网友C:
请问楼上有没有实践?

网友D:
可行的,柱塞泵能用变频器带动,此时柱塞泵成了电控变量泵,柱塞泵随转速变化,输出的液体流量也相应变化.

网友E(2007-12-12):
油田聚注泵站的柱塞泵都是适用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