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项目,求方案及报价

楼主(2007-07-12):
二十多个模拟量信号需要采集到工控机界面,只需显示,不用控制。而且这些点比较分散,离主控室距离较远。不指定品牌。请感兴趣合作的朋友给出包括工控机,上位界面等软硬件整体的方案及报价。急!!!!

楼主:
QQ:28104593与我联系

网友A:
  您好,我是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赵明利工程师,我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可采用双RS485线通讯)。
根据您的要求“采集20个模拟量”。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中文名称
又迅8路4~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   3个
又迅AIEx模块                  1个
又迅通讯模块                  1个
又迅IO硬件:  3420
工控机(配17寸LCD显示器):      8000元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C3.2  800元/每台电脑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们免费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方面技术很强. 能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并希望能和贵公司保持长期合作。
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autoyx.com/

网友B:
我是北京世纪长秋科技有限公司的,我公司主要开发销售世纪星组态软件。    你的这个项目很好做,具体配置如下:
一台工控机  6500元
1块模拟量采集板卡  2000元--3000元(需要确定通道数)
1套64点世纪星组态软件 1200元

李刚 13552189794  QQ499536126  MSN/油箱:hebeiligang@126.com
     010-82896868-805

网友C:
1、一台能运行XP的电脑,约4000元
2、三块模拟量采集模块,约4500元
3、一块协议转换器,约500元
共计:9000元,通信距离1公理之内
mosa@vip.sina.com

网友D:
采集模块+组态软件+品牌电脑,如研华模块+MCGS+联想

网友E:
另一种方案是,把模拟量信号转成RS485通讯信号传输,布线简单。 1、直接使用信号隔离转换模块,模块成本1700左右(进口);上位机,4-5千;组态软件3-4千;RS232转RS485模块一个1000左右(进口)。上位机+组态软件+232/485模块,可以使用一个经济性的10.4寸或稍小点触摸屏来代替,6-7千不等。 如图示
2、带通讯的显示表,单价:1200左右,代替模块

网友F:
这些点离的比较散,最好使用无线方式哦,每个点配一个无线采集模块,加上一个无线接受模块,然后在发送数据到工控机上,就可以了。有兴趣请联系QQ:2933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