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零和接地的区别 大家谈谈!

楼主(2007-07-12):
接零和接地的区别 , 大家谈谈!

网友A:
中线为零,大地为地

网友B:
你的電工證是買的吧,這都不知道,必修課呀

网友C:
必修課呀

网友D:
接地是只三相四线中性点直接接地。而接零是用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网友D:
各位是不是啊?

网友E:
接零是与变压器的中性点相连,接地是与大地相连

网友F:
好老的问题了,论坛里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G(2007-08-22):
对喷码机来说接地和接零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H:
我们这里都是三相四线,共零共地的.

网友I:
看是什么系统了.TN-C,TN-S,TN-C-S,TT,不一样的.

网友J:
接零用在TN-S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接地用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他们的保护方式不一样,保护原理不一样。接零系统是根据大的短路电流使断路器跳闸;接地是使被保护设备与大地等电位的原理。接地系统中最大的缺陷是发生单相接地后,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K:
各位你全都错!

网友J:
谢中勇:你来说说看?

网友L:
零是相对于三相火线电压为零,地是相对于人电压为零。
所以,摸地线没事。摸零线就有可能电人。

网友M:
   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零线是回路的一部分,电器工作时,零线上有电流通过.其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
  地线不构成电器回路,它是电器的漏电保护装置的一部分,在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通过.其对地电位为零

网友K(2007-09-29):
零线和地线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接地装置和大地连接.但是两者的功能和作用是有天壤之别的.1:零线上允许通电流,但是地线上一般是不允许通过电流的,除非发生保护.
         2:零线和地线的保护也不一样.零线不允许接电器的外壳,地线保护必须接金属外壳.
3:零线是将三相不平衡电流在中心点引入大地,上不可以用地线代替的.
暂时写这么多!

网友N:
我的解释:我管零线叫工作接地,写成N,干活用的,平时有电流,接不好可能有电压(这时没电流)。地线叫保护接地,写成PE,接在外壳上防止触电伤人的,平时没电,接好了也不会有电压,接不好也可能有电压(漏电窜过来的)。至于接地点吗,一般这两线会在变压器附近一起接地,一般零线会先接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再把中性点接到接地网上,地线则直接连接地网。不过要有人要是愿意,你专门为地线作个接地网,只接地线也不会有问题,不过零线一定要回变压器。

网友O:
接地和接零的最大区别是:地线是一般不允许过电流的,过的都是问题电流,如:雷电,

网友K:
还有一点,在同一系统中,严禁接地和接零保护同时使用,可见两者是不同的哦!

网友P:
是不是电工?

网友Q:
来这的不一定都是电工.有的是电工,有的是“电工”,有的是“电”工。

网友R:
谢中勇,问个问题,保护接零是怎么回事?

网友S:
    “接零和接地的区别 ”

1、搂主的问题概念不清楚,叫人无从答起;
2、我把搂主的问题改一下,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的区别?
3、在不接地电网中,负载设备的金属外壳保护接地,它能将漏电设备的金属外壳的对地电压限制在安全范围以内,起到保护人身安全的作用;
4、在接地电网中,负载设备的金属外壳保护接零,即将设备外壳接保护零线PE(PEN),它能通过漏电设备的金属外壳将“相”“零”接通短路,促使保护设备动作切断故障设备电源;
5、使用范围、保护原理和方法都不同!
6、不能混用!!!

网友T:
俺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太明白.我们做的时候就是把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零线重复接地.车间内是将设备接地了.没有再接到零线上.电机用的三线.外壳直接接在接地网上.对吗

网友U:
接地能降低干扰,而接零却不能降低干扰

网友V:
搞清楚 TT IT TN-C TN-S 就知道了

网友V:
电工必修

网友W:
三相不平衡时零会偏移,地不会.

网友X:
他是冒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