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过高怎么办,急!急!急!

楼主(2007-07-12):
各位师傅,现在本人遇到一个棘手问题!我用的是雷蒙磨,厂家给我配备的是30千万的电机,
但是每次启动机器都是电流过高,空转正常,一加上负载电流立刻升到115左右,
电缆是95平方的应该是够用的,机器没有任何毛病,请问是机器负载太大呢,还是什么问题啊,我换过5个电机了都是电流过高,导致电机烧毁,请问加大电机到55千瓦的电机,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机器没问题,应该是负载太大的问题,电缆没有问题

楼主:
请问你有QQ吗,能告诉我吗,联系电话也可以.我很着急啊麻烦帮帮忙啊,

楼主:
如果我换到55千瓦的电机,电流还会过高吗

网友B:
空载电流多少?是额定的1/3吗?机械方面没问题的话,你看看电机和机械连接处是不是连轴器连接的,是连轴器连接的话,要看看同心度好不好。如果都好的,那就是厂方给配的电机不合适。

网友C:
我觉的还是得仔细检查电机的负载!!!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很关心,,期更多的高手回答.

网友C:
能不能留下一些具体一点的资料!!比如,是什么机器,,负载要求的电机功率是多少,空载时测的电流是多少,钳型表是什么牌子的,,多少了多少年了,电机温度,绝缘等级,极数呀,,等等,,,

楼主:
对于电机我不懂所以我说不出来具体数字,我用的机器是雷蒙磨,厂家说30的电机足够用了啊,空载电流50左右,我有一个认识的用的也是跟我一样的机器,他的比我的小一个型号,用的是18.5的电机都没有问题啊,我已经烧毁了5个电机了啊救命啊

楼主:
还有就是厂家给我发的电机里面都是铝的,请问现在电机可以用铝的吗

网友D:
检查一下机器的轴承,30KW的电机的空载电流应该在30A左右,你的机器空载电流偏高。

网友B:
空转电流高了!照你说的空转50A的话,那你额定电流就有150A呀!看你电机是不是接法错了!三角和星型接法。

楼主:
我找了3个电工来帮我搞这个东西了,不因该有接错的地方啊

楼主:
机器里的轴承不应该有问题啊,因为机器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用手就可以转动机器里的轴啊

网友E:
空载电流太大了,装个热保护过载继电器,防止电机再次烧坏。

网友B:
无语了我!反正你说的空转电流是不对的!空转是额定电流1/3。50的话你电机额定电流不是150呀。接法不对,电流就不对,我怀疑是你们把三角接法接成星型了!

网友F:
恩,估计是电机负载太大了,机械方面出了毛病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我应该检查什么,或者我应该更什么啊,有人建议我换55的电机,有没有必要啊

网友G:
    “空转正常,一加上负载电流立刻升到115左右”

1、你的电机功率小,与负载不匹配;
2、如果加载电流115A,可以运行的话,按此电流数,应选55KW电机!

网友F:
对了,看看电机同心度好不好

楼主:
各位高手,可以把你们的电话留下来吗,,明天我要更一个换4级55的电机,用变速变成8级的,如果有问题,我想用电话请教各位啊,如果白天方便接电话的情况下,麻烦各位帮忙了啊

网友B:
你说的空转是不是电机个机械部分连接处分开的,就一个单独的电机?如果我说的这几个地方都不对那你就换电机吧。我想人家不会给你配的电机不合适的,

网友E:
看一下电机的接法,是不是把三角形接成星形了.如空载时电机振动大,应该是轴承有问题。

网友H:
负载太大,电机的接法,起动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天在找人查一下这些问题,,,,,,如果在新的问题我明天回来在找大家

网友I:
看看电机接法是否正确,电机铭牌上就写的很清楚.还有可能就是负载大太了

网友A:
机器空载电流偏高,电机负载太大了

网友J:
负载太大

网友K:
电机负载太大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把角接成星形了;做好安全措施,加上热保护,
不然,就是电机负载太大,改55KW电机再试下.烧了那么多电机了,不可能那么多电机都是有问题的吧.我看你是别无选择了!!

网友L:
这种问题,我敢说,是你设备设计有问题,设备从一开始就没正常过,你说是吧!不要太相信设备生产厂家了,他们的一点疏忽,也是很难解决的!

网友M:
应是负载问题造成的

网友B:
郁闷!都几天了也不来说一下到底怎么啦。什么原因来跟我们说一下呀,我们也积累点经验呀!

网友C:
楼主到是说现下现在怎么样了呀.我们也渴望着呢!!!正如你所说,,急急急!!!

网友N:
好吧,看来还是说一下吧,要不楼主可能快急运了:)

从你说的现象看可能原因有二:
  (一)你选的电机功率小了,带不动你的负载,所以出现电流过高的现象.如果从电机拿过来开始用就出现电流过载现象多半就是这个原因了.具体可能原因为:你设计时选的电机理论功率是够的,但是你用的品牌可能是国产或日系的(:)猜的),电机实际有用功的效率不高,造成负载不够电流过高的现象.
  (二)如果这个现象是你的电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的,那可能是电机的饶阻出现了问题,可能是烧毁了一部分绕阻,电机还能正常运转,一带负载就不行了.

出现你这个现象基本就是这两个原因吧.建议使用欧系的电机,最好是我公司的产品www.infranor.cn有兴趣找刘先生(西西,有做广告嫌疑啊)

网友O:
换55的试试吧
要不还是检查以下负载
最好加个热保护

网友P:
应该是接线或是线路有问题更负载没有关系

网友Q:
根据你反映的情况,电机星接接成角接的可能性很大,仔细对照铭牌,然后就是检查负载情况

网友B:
妈的!这么多天也不来说下什么原因!垃圾!浪费我们的感情

网友R:
如果空载是50A的电流,那满载电流115也正常,最好选用75千瓦的电机!

网友S:
下面引用由什么都懂的菜鸟在 2007-7-30 18:47:00 发表的内容:
妈的!这么多天也不来说下什么原因!垃圾!浪费我们的感情
--------------------------------------------------------------------------------------------
就是,鄙视这种有问题就来问,解决了也不上来说声,还害别人继续给他想办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