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PLC无法与电脑通讯

楼主(2007-07-12):
本人所在部门有两台s7-200PLC,均使用触摸屏控制。一台是224CPU,与eview触摸屏连接,一台是226CPU,与西门子触摸屏连接。由于要进行工艺改造,更改其部分输出,于是,将它们分别连接到电脑上,想把它们的程序读出来。谁知,都提示说无法连接,请检查电缆,通讯设置。但是,我的电缆,通讯设置肯定没问题的,因为,连接它们之前,我已与一台新的S7-200PLC连接上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换个波特率试试看

网友B:
看下地址与波特率等,使用相同的参数与新的200通讯成功后再试下

网友C:
在波特率设置里可以勾选搜索所有波特率。由于软件和PLC的通讯口波特率不一致,就通讯不上。还有,通讯口的地址,地址默认为2。如果编程时改了,也可能连不上。我们生产的USB接口电缆有个驱动光盘,里面会有端口使用说明。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D:
s7-200PLC与电脑连接,所用的软件是否版本过低或若用的PCPPI的电缆是USB接口则需要驱动。

楼主:
我所使用的软件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3,电缆是西门子原装的USB-PPI电缆,PC-PPI协议选择USB,还是连接不上。
听人家说,端口有可能被人家做过手脚,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接不上了。

网友A:
真有这事?如果在plc在停止位置也连不上的话,真有点问题。

网友E:
这个简单,主要是PLC 程序在啥状态,比如运行状态:肯定连不上。你把它放到停止状态就可以了。很多人都是忘记细节

楼主:
我是在TERM位置上连接的,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F:
plc有cn版和国际版,cn版只能在中文编程软件下连接

楼主:
我的PLC是国际版的。

网友G:
是否是USB的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H:
你可以改变你的端口号试试看.我以前碰到过几次,是COM口的端口号不对!

网友I:
把开关拨到 stop 位试试 term 位有些情况下也不可以。再就是如楼上诸位所说,改改波特率或选择搜索全部等。既然可以与触摸屏正常通讯,就说明通讯口是好的。多试几种方法

网友J:
“我的电缆,通讯设置肯定没问题的”——如果没问题那就通信上了,呵呵...
检查COM端口、通信设置。

楼主:
按照各位的指导,已经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

网友K:
V4.0 STEP 7 MicroWIN SP3改成中文试试

网友L:
如果是中国制造的,需要将编程软件升级到V4.0 SP3以上方可通讯.

网友M:
如果在下載程序的設置成不允許上載也會提示通迅錯誤

网友N:
可能定义了自由通讯口了

楼主(2007-09-26):
不好意思了,各位。又有新问题了,我换了一条新的PC—PPI电缆,居然连不上了,各位再帮帮忙吧。各种设置我试过了,脸红。。。。。。

网友J:
再检查通信设置。

楼主:
真不好意思,还是不行。

网友O:
你的设置有误。USB/PPI电缆分国产跟进口的。你用的那个不是进口的,估计价格在350左右,功能受到限制,是【单主站电缆】。要价格在650左右的是进口的,功能不受限制。
【建议】第一副图里面的网络参数里面,高级主站,多主站电缆的复选框取消。

网友P:
最新消息:西门子PLC之间通过PPI口进行无线通讯之最新解决方案——数传电台。有兴趣的联系我,邮箱asdasd0066@sina.com.cn

网友Q:
给你个建议,是不是通讯口被占用为自由口了,把PLC切换到Stop模式看看。也许可以呢。另外你的通讯电缆是原装电缆吗?另外搜索的时候把所有波特率选上。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R:
问下你用的软件是哪个版本的?
-----------------------------------------------------
工控之家论坛:http://bbs.gkonghome.com,资源共享!

楼主:
我有两条线,都是原装进口的,一条是USB-PPI电缆,连接上了,没问题的;另一条是RS232-PPI电缆,这条就连不上了。我再试试看,不好意思了。

楼主:
还是连不上啊

楼主:
终于解决问题了,原来都是自己设置得不对。
第一张图中,PLC地址选2。
第二张图中,远程地址选择2。
第三张图中,站参数地址选择0,勾选高级PPI,传输率:19.2kbps。 本地连接端口选com1. 另外,须设置RS-232/PPI多主站电缆的8个DIP开关,将3,5开关拨到1,其余的开关拨到0,这样就可以正常通讯了。 多谢各位的关注。多谢

网友S(2007-12-07):
我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我用一条国产线,用别人电脑可以连接,而用我的电脑不行,但我的电脑可以连接三菱PLC。各种设置都试过了,不行。求教!

网友T:
打开“设置PG/PC接口”点选择。选择通信端口。
看看设备管理器中,PPI电缆占用的通信端口。

网友U:
你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检查com口,看usb默认com是几,然后设置PLC通讯的本地连接的com

网友V:
200用普通的PPI电缆通讯不支持多主,你的硬件连接有问题

网友W:
挺长知识的

网友X:
检查端口

网友Y:
长知识了

网友Z:
使用USB口还是没有使用RS232方便啊

网友AA:
随着电脑的更新换代,USB口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AB(2008-02-19):
学到东西了  谢谢!!!!!!

网友AC:
7-200的编程线有自己做成功的吗/?
qingjiaol请教了。 distantjc@163.com

网友AD:
顶一下,我们也遇到过,多试几次.

网友AE:
不错,我收藏在我的资料里了,受益良多

网友AF:
学习了,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G:
学习 ,现在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AH:
PLC是否是CN版的。如果是,需要将软件升级。

网友AI:
太无聊了,用原装的都连不上。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在现场临时制作。

网友AJ:
换波特率

网友AK:
有可能是端口没有设置好哦,USB--PPI驱动了后一般是COM3或者COM4,你看看是哪一个哦.再在编程软件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AL:
我的有问题,在PG/PC设置里PPI协议什么的都没有了,怎么才能加上阿?

网友AM:
    也碰到类似问题,是WINCC FLEXIBLE版本问题.

网友AN:
我昨天也遇上了,正为这事发愁呢,谢谢各位啊!

网友AO:
我的是IBM本本,用串口线和S7-200无法通信,上楼说的方法已全试过,请各位帮忙

网友AP:
在昆山可以找我们帮你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AQ:
不会是什么难事!!1henhaojiejue a

网友AR:
调试中的乖现象无奇不有,慢慢体会吧!

网友AS:
不用试了,我300的西门子PLC也是这样的情况,改变通信速率就永远不能和电脑通信......现在还在头痛中!!!!

网友AT(2008-04-01):
为何帖子中的图片 全是显示一个“X”?

网友AU:
把端口设定为0,PC/PPI   cable (PPI)   9.6kbps  本地0   com1
  远程2  端口 0  试以下,我的本本里有,WPLSOFT 和西门子的,
两个软件,一个调试用过,另一个就通讯不上,我就是用上述方法解决的。另外,检查各个接口,USB 口是否松动。

网友AV(2009-01-20):
你用USB/PPI连接没问题。 RS-232/PPI连不上需装驱动

网友AW:
检查做标记处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AW:
同一台PLC上两个通讯口都损坏。

网友AW:
当时现场应急解决方法是将通讯口2未损坏的那个电阻替换通讯口1损坏的电阻。

网友AX(2009-04-09):
请问那位大哥做过两台PLC之间的通讯,我用PC机通过PC/PPI接PLC,再用网络连接器接两PLC,程序下载进去开始运行但VB100.5就是ON的状态,请问什么原因呀?

网友AY:
多谢  我也搞定了

网友AZ: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连接的是224cn,后来修改一下语言设置就好了。

网友BA:
PLC资料下载:

工控PLC : http://gongkongplc.sd.cn

网友BB:
还是设置问题,没创意

网友BC:
一般都是出在细节上的问题

网友BD:
工控朋友们

你们好啊!

网友BE:
路过,学习了。受益非浅。

网友BF:
很好,挺长知识的,学习了

网友BG:
我刚刚发过求助贴,也是PLC与电脑无法通讯,我再试试看,设置一下波特率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BH(2010-03-23):
看到各位大师的讲解,怎么我反复试就是通信不了啊。我是用R232转R485的转换接头做成的。以前用都好好的,放了一些时间,现在拿来用就通信不上了。

我按上面的反复试过了,还是通信不上。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BI:
学习了,谢谢。我以前连通讯也是设了N久

网友BJ:
哈哈,我也学习了,主要楼主用的是多主站的通讯电线,才会出这些问题,

网友BK(2010-12-07):
路过学习,不错哦,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BL(2011-05-29):
你好。我买了一根通信线还是通信不上PLC。是为什么呢。我是PLC224...望知道的朋友跟我说一下。我的邮件是:jiangdaowei2008@163.com

网友BM(2012-05-01):
求USB的驱动,国产的usb-ppi的电缆,我的邮箱是dwj5218@163.com,谢谢!

网友BN:
我也碰见过,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是226cpu加了个e277模块,E277模块接文本,我想监控运行情况,226的插口运行占用,不能监控,插在E277上不能连通就是,插在226上停止可以连通的, 请教谁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