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es-32点的PLC会自动不运行

楼主(2007-07-12):
es-32点的PLC会有一天不运行了,当时以为坏了,买了新的换上后再连上软件检查,竟然是没运行,在软件里点击运行就好了,因为ES系列没运行开关,只能连软件检查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运行信号丢失
怀疑受干扰信号影响

网友B:
ES也可以实现上电即运行。只要在PLC里面写一行程序
LD M1000 OUT M1072就可以了!

网友A:
下面引用由lesing在 2007-7-13 8:02:00 发表的内容:
ES也可以实现上电即运行。只要在PLC里面写一行程序
LD M1000 OUT&nb…
--------------------------------------------------------------------------------------------
这样可以?PLC都停止运行,还会执行?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是光洋的PLC,还必须用编程器才能够重新运行

网友C:
一些型号台达PLC有个拨码运行/停止开关,用它来控制就可以了。有些型号的PLC在编程后需要用软件启动一次。也是个保护,不至于程序一下载就运行。

网友D:
这是哪个牌子的PLC?

楼主:
下面引用由lesing在 2007-7-13 8:02:00 发表的内容:
ES也可以实现上电即运行。只要在PLC里面写一行程序
LD M1000 OUT&nb…
--------------------------------------------------------------------------------------------
哦~~~如果没死机写LD M1000 还可以
就是不知道不运行是不是死了机,如果死机了写什么也没用
毕竟用了快两年才发生问题的。

楼主:
不好意思!!!网络不好!发了N遍

网友E:
PLC 停止后,当然M1000也不能置ON,所以单纯使用PLC程序并不能使其运行。
如果上位有人机/文本,那就可以通过操作M1072使其运行,则没有问题。
还有,请确认一下这台PLC的韧体版本,因为往往是外部原因造成PLC停机,如24V输出出现短接......,此时,如果PLC韧体版本在V5.8以上,重新上电后,如果故障已消除,则可重新运行。

网友F:
用个TP啥的监控下,直接让M1072给ON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