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0色

楼主(2007-07-12):
HITECH人机6500色已经出炉了!原来的硬件就支持,说明原来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A:
HITECH人机程序上下版本兼容比较好

网友B:
真搞笑!晚別人1年多的技術現在才大吹大擂,還寫6500色,發文前也先看看內容嗎?

笨!

网友:
推出来的时间是晚了一点,
不过相信品质会比别人做得更好一些.

网友C:
这次想买6800C-P,我想要的是65000色的, 可是供应商只给256色的,怎么办? 不是说升级不加价嘛! 我指定要65000色行不? 毕竟这个颜色表现肯定要细腻些. 而且老板本来都嫌我不该买6800了,我晕,如果买个256色回来,岂不更要挨批了.  :(

网友D:
TO:ShowFine
   6800C-P机器的硬件没有任何的改变,只是原来的软件只能选择得到256色,而新版本软件ADP6.2.0.01的可以选择到64K色.等于是硬件不变,只需要使用新版本软件就可以.

网友C:
那就好啦!非常感谢!

网友C: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拿到了6800C了....偶干工控四年了,头一次用彩屏,汗一个......   下载了一幅我侄女的照片, 色彩确实非常细腻,不错!  就等下周S7-300来了联上通讯试试了. 让得上次用6600和S7-300通讯,结果速度很慢!逼得我换成PROFACE了.  后来听说用最新版的软件通讯速度很快了. 不知道到底如何呢.但愿不要再让我换屏啊!

网友E:
估计你还得换成Proface...

网友C:
你不是吓我吧?难道已经试过速度很慢么?

网友E:
目前跟S7-300能187.5通讯的除了SIEMENS自己也就Proface做得最好了吧。

笨!

网友:
呵呵!
潘工,别着急啊;
要有信心啊!

网友F:
谁说的,我们做的WEINVIEW和S7-300通讯就非常好,已经有很多用户用了,13761012595 www.finesky.cn

网友C:
WEINVIEW是要买专门的MPI适配器,才可以很好的通讯吧? 直接焊一根线,MPI直连,能行吗?

网友C:
刚拿到PLC了,测试完成, COM3通讯,速率187.5K完全没问题. 而且也比较快.  但是遗憾的是6800C的可视角度太小! 其他都非常满意.

笨!

网友:
呵呵!
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C:
不要放心太早啊!呵呵
其实HITECH和PROFACE比还是差距很大啊! 虽然通讯是可以了,但是感觉里面还是会有些问题的!比如你做一个按扭,然后连续快速的去点击,就会发现里面好象有存储一下,不停的触发! 这个非常不好的. 实际上还是通讯做得不够! 而用PROFACE的不管你怎么按,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G:
如果出现如楼上这种问题还是通讯不流畅而导致的,原来接触一个客户的人机界面程序测试,确实有楼上说的问题.

后来经检查发现客户的的设置有问题,因为在HITECH每个画面的属性里都有一个"执行区段优化,自动将临近的资料合并",他并没有选择这个选项.所以通讯时画面上的数据是一个一个读取,而不是一块一块的读取,所以导致通讯不流畅,而导致连续按按钮有延迟的现象.

还有一次,客户说和S7 200CN通讯不正常,画面按钮有延迟的现象,拿来客户的人机程序一看,发现其其协议选的是:"s7 200 ppi 1 to 1",而和200CN 通讯,协议要选择"s7 200 ppi network"才可以通讯正常,改了协议后就好了.

所以如果说碰到什么问题最好还是和罗升技术支持联系下:

022-24891997

网友C:
哦...原来是这样,我试试看.

但是对于你说的  是:"s7 200 ppi 1 to 1",而和200CN 通讯,协议要选择"s7 200 ppi network"才可以通讯正常,改了协议后就好了.
有什么道理呢?  我觉得PPI NetWork应该是指触摸屏的一个PORT下挂多台S7-200才选该项的,  如果只挂一台则应该选1 to 1 , 怎么挂一台也得先PPI NetWork?    我用PWS6600或者PWS1711和S7-200通讯一直都是选1 to 1 ,也没啥问题,  但是奇怪的是后面出的PWS6600和200通讯有时也是出现迟缓的现象,我一般都是把通讯延时改为10m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