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高低速接反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07-07-12):
双速电机的高速端子短接,低速端子接3相电。会烧电机吗?
高低速端子怎么测量出来。

网友A:
两种接法
一种用2个接触器  正常,只不过高速变低速,低速变高速
另一种用3个接触器  低速变高速,且电流很大。时间长会烧电机

网友B:
大哥.你这个是3Y,4Y . 1Y,2Y.....,要看到实际情况.

网友C:
可以测线圈电阻大小~~

网友D:
双速电机,接线方式因厂家不同而不同.

网友A:
高低速端子怎么测量出来?
电阻不太好测量,如果已知两组,就通1组电,刚才速度和电流大小判断高低速和接法是否正确

如果6根头乱了,建议打开电机检查

网友E:
弄个好点的数字表测电阻可以测出来啊。!

网友:
心力的意思是一组接3相电源,二组不短接。然后二组接3相电源,一组不短接。对比两次实验的电流,电流小的为正确的低速接法,对吗?

网友A:
不是,先测量出低速绕组--电机速度高低应该容易看出来
再通另外一组,如果电流大且电机声音异常,可能是高速时低速需要短接

短时间空载不会损坏电机,不过2个线圈同时通380V肯定会烧线圈(我遇过把双速电机接到星-▲启动上,把电机报废的)

网友A:
这个帖子你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8770

我过去遇到过与楼主相同的问题,一台17/9kw的双速电机。用RL-100A的熔断器作过载保护,在上一级配电柜用100A RTO熔断器。问题就是有一个接触器(CJ10-40A作高速时短接低速线圈)经常在低速转高速时触头粘连,且100A RTO和RL-100A熔体容易爆。考虑是因这个接触器质量问题,可换CJ20-63A还是偶然粘触头和爆熔体。用摇表测绝缘并打开电机均没用问题,怀疑是接线板偶然短路。打开电机接线盒时发现盒盖背面有一张接线图,清清楚楚标识高速时不用短接低速线圈。哦,原来是前任电工把电机换错了。我们纺织细纱电机有两种型号JFO2-61A-4/6和JFO2-61B-4/6,分别是在高速时短接和不短接低速线圈。接下来问题就不用说了,把那个接触器给拆掉不就完了,该电机又用了5年至今一直正常。
    为什么该电机只是转换时出问题,正常时高速电流也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