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料温分选机构程序

楼主(2007-07-12):
信号源:0-40mA(温度800-2000)
要求:低于900度继电器KM1动作;高于1200度继电器KM2动作;出料有信号检测;温度为变化的,要选温度的最大值。
那位大侠帮一下!谢谢拉!

网友A:
用个带模拟量输入的logo等智能控制器
带模拟量比较电路

网友B:
买块有双限位继电器输出的温控表即可。
比如宇电的AI-501

网友A:
宇电的AI-501不支持0~40mA
0~40mA输入是不是需要一个125欧姆电阻,转换为0~5V低压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7-13 7:35:00 发表的内容:
宇电的AI-501不支持0~40mA
0~40mA输入是不是需要一个125欧姆电阻,转换为0~5V低压
--------------------------------------------------------------------------------------------
对!4-20ma可以并联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得到1-5v电压。

网友B:
0-40ma可能是笔误,一般没有这个规格的传感器。有0-10ma

网友B:
0-40ma可能是笔误,一般没有这个规格的传感器。有0-10ma,4-20ma

网友A:
国外好多传感器是0~10V输出,可国内PID控制器怎么没有0~10V输入的?只有国外品牌才有0~10V功能。
输入好办,用个分压电阻,变成0~5V,可输出0~5V变0~10V就困难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7-13 8:31:00 发表的内容:
国外好多传感器是0~10V输出,可国内PID控制器怎么没有0~10V输入的?只有国外品牌才有0~10V功能。
输…
--------------------------------------------------------------------------------------------
传感器很少有0-10v,一般输出才有-10v-+10v,控制变频器,调速器等。为什么传感器多用0-10ma,4-20ma呢?因为电压信号如果线路长,电压就会衰减,而电流不会。所以,传感器多为电流输出型。

楼主:
我没有说清楚,现在说一下
因为高温时铁容易产生氧化皮,氧化皮冷却速度快,所以才选最高温温度,直到出料信号复位后,再重新开始。如果用PLC应该如何编程。另外0-40MA 的确错误应该是4-20MA。

网友C:
选一个温控模块,按设计要求再选一个电热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