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高手如何用Q系列伺服定位模块替换A系列A1SD70模块

楼主(2007-07-13):
一设备改造,原PLC系统用Q02CPU和Q38B基板加一小A系列扩展基板(上插A1SD70)组成,现打算改为全部使用Q系列模块。此设备是定长送料,原来是A1SD70接受一编码器(检测料送了多长)脉冲信号,输出一电压模拟信号做伺服驱动器速度控制信号(此伺服系统为速度控制模式)。查资料发现Q系列的定位模块QD75和QD70都不能直接替换,那位高手知道有无相应可替换的Q系列模块? 如果没有可替换的模块能不能增加一个高速计数QD62D(接受编码器脉冲信号)和一个DA模块(输出0-10V电压信号)再相应更改程式,这样可行吗?那位高手有好的建议,急盼赐教,谢谢!

楼主:
怎麽没人回呀?真的没人知道吗?给点建议也好呀。

网友A:
QD75可以实现多轴控制的。你的系统是单轴闭环定位,用速度控制模式成本低,但是要请仔细分析其定位长度,速度和精度的要求,如果用的PLC指令和模拟量模块通过控制速度来控制定位,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模拟量漂移量抗干扰能力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定位。速度环和电流环的控制需要PID调节,否则位置误差无法控制。另外注意换向时候对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B:
Q系列模块中没有模拟量控制的位置控制模块QD70 QD75都为脉冲输出,我认为QD62D加DA的模式是不可能有AD70的精度的,如果改的话还不如直接用QD75D差分脉冲输出控制模式进行控制,更改伺服驱动的接线

楼主:
谢谢两位。我也担心这样改造后的精度。在这改造案件难点是伺服电机带动的输送带所走长度和放在输送带上的物料运动的长度是不一致的。因为有一张力控制装置会把物料拉住,使每次运动时物料前进的长度短于输送带前进的长度。这样就无法使用伺服的位置控制来控制物料的位移长度。原来的控制系统才会另使用一编码器来检测物料位移(接入A1SD70)。
有那位同行遇过类似问题,怎麽解决的,请多多指点。
期盼回复中。

网友C:
我们目前也有这样类似的系统需要改造
静候佳音

楼主:
学习了一下QD75D,好象也可以做速度控制,把目标位移设为0这样就只有速度。没实际用过,不太明白。那位前辈高手指点以下啊。

网友D(2009-03-18):
和我们公司的设备差不多啊,请赐教啊,一个初学者!我们的全是A系列的

网友E:
这个要重新接线,从新编程了

网友C:
Q PLC 是可以替换的,但伺服要换用带比较器的一种,我们公司后来买的设备是这样的系统

网友D(2009-06-26):
这个方案怎么样了(↑o↑),

网友F:
QD75本来就有一个速度控制模式,重新接线编程就好了。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G(2011-10-22):
1条轴直接采用1PG模块很简单。用司服马达可以达到0.01MM精确度

网友C:
选用全闭环的三菱伺服MR-J3-xB-RJ0096+QD75M1

网友H:
选用横河PLC可以具有等同A1SD70的模块, 我们就是这么用的,价格跟三菱很接近. QQ:57577105

网友I(2011-11-22):
不知道你那Q CPU 是怎么带A1SD70的,很想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I:
楼主能否告知CPU的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