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

楼主(2007-07-13):
 由于考虑到货出去后余款的问题,领导要求在触摸屏里设置一下,要求使用如2个月后屏不工作了,要输入密码才能再工作,请问台达触摸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请大家指教!

楼主:
我想到了在PLC中读出时间,例如到月,日的时候屏就有提示要输入密码才能工作,请问可以实现啊

网友A:
如果你采用的PLC有RTC的话,可以读取时钟。可以配合屏使用,一起解除MI码。我以前一个客户要求这样做过。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这样也不好吧?如果用户知道这样,就把电池去掉
时间回零,你不是又没有办法了

网友C:
在PLC里做手脚就行了。

网友D:
PLC里做,如果要在触摸屏做,就要在重新启动后校时

楼主:
怎么做呢?能提供个大概思路吗?

网友E:
在PLC内,编程时,你最好设置2个密码(在界面输入),1个是开机密码(设定时效,应大于2007年),每次断电重新开机时必须输入,第2个密码要在第1个密码的基础上再加上去的,此时断电池都没用。并且要从第1天运行起,开始计时2个月,时间到后,你的程序必须要让整个循环完成后,才能停机,(不能让用户做出废品,否则你就惨了)。此时第2个密码起作用,第1个失效。以前帮朋友过,就1次。

楼主:
可以让屏显示在某个画面上吗?不能进行操作吗?程序怎么设置呢??

网友E:
最好让显示屏自动返回主界面,此时所有按键无法动作,并作提示。至于程序设定,你自己想想,编程还需要别人帮助吗?

网友F:
触摸屏里设密码比较容易的.

网友G:
可以让屏显示在某个画面上吗?不能进行操作吗?程序怎么设置呢??
是不是想实现在一个画面上再出现一个小画面呀?如果是可以将某一画面属性设定为子画面,当出现报警时触发这个子画面就能实现整屏画面上出现一小画面。

网友H:
可以,包括PLC也行,但有人能解。没用的

网友I:
应该没问题的,我用的PROFACE就可以实现

网友J:
可以用PLC里的时钟你设定时时间比较,做吗?

网友J:
但没有多大用处,一般编程人员都可以解开

网友K:
是啊,你可以设,别人可以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