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个人电脑通过RS-485通信控制变频器的串口调试程序

楼主(2007-07-13):
本人近期用想用个人电脑控制Rexroth变频器,请教高手推荐一个RS-485通信控制变频器的串口调试程序及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A(2008-11-22):
我也很想知道具体,知道的前辈,告诉我们好吗?或发进邮箱谢谢xiaook66666@163.com

网友B:
所有用于RS232的程序都适用于RS485通信,常见的是 ‘串口助手’,许多网站都有,可以去搜索下载。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我用的变频器是台达的,不知接线怎么连接?能直接连吗?

网友B:
台达的变频器接线可直接在 485 接口实现,注意 A 、B 标志不能错。

网友D:
 你可以用Rexroth的调试软件调试,这个功能多,简单。

网友C:
台达的变频器能直接连到电脑RS232串口吗?具体怎么连呀?

网友E(2020-04-19):
查线,查软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