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系统术语解释汇总

楼主(2007-07-13):
行业通用:
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集散控制系统)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可编程逻辑控制)

冶金:
1、烧结sintering

粉末或压坯在低于主要组分熔点的温度下的热处理,目的在于通过颗粒间的冶金结合以提高其强度。

2、填料packingmaterial

在预烧或烧结过程中为了起分隔和保护作用而将压坯埋入其中的一种材料。

3、预烧presintering

在低于最终烧结温度的温度下对压坯的加热处理。

4、加压烧结pressure

在烧结同时施加单轴向压力的烧结工艺。

5、松装烧结loose-powdersintering,gravitysintering

粉末未经压制直接进行的烧结。

6、液相烧结liquid-phasesintering

至少具有两种组分的粉末或压坯在形成一种液相的状态下烧结。

7、过烧oversintering

烧结温度过高和(或)烧结时间过长致使产品最终性能恶化的烧结。

8、欠烧undersintering

烧结温度过低和(或)烧结时间过短致使产品未达到所需性能的烧结。

9、熔渗infiltration

用熔点比制品熔点低的金属或合金在熔融状态下充填未烧结的或烧结的制品内的孔隙的工艺方法。

10、脱蜡dewaxing,burn-off

用加热排出压坯中的有机添加剂(粘结剂或润滑剂)。

11、网带炉meshbeltfurnace

一般由马弗保护的网带将零件实现炉内连续输送的烧结炉。

12、步进梁式炉walking-beamfurnace

通过步进梁系统将放置于烧结盘中的零件在炉内进行传送的烧结炉。

13、推杆式炉pusherfurnace

将零件装入烧舟中,通过推进系统将零件在炉内进行传送的烧结炉。

14、烧结颈形成neckformation

烧结时在颗粒间形成颈状的联结。

15、起泡blistering

由于气体剧烈排出,在烧结件表面形成鼓泡的现象。

16、发汗sweating

压坯加热处理时液相渗出的现象。

17、烧结壳sinterskin

烧结时,烧结件上形成的一种表面层,其性能不同于产品内部。

18、相对密度relativedensity

多孔体的密度与无孔状态下同一成分材料的密度之比,以百分率表示。

19、径向压溃密度radialcrushingstrength

通过施加径向压力测定的烧结圆筒试样的破裂强度。

20、孔隙度porosity

多孔体中所有孔隙的体积与总体积之比。

21、扩散孔隙diffusionporosity

由于柯肯达尔效应导致的一种组元物质扩散到另一组元中形成的孔隙。

22、孔径分布poresizedistribution

材料中存在的各级孔径按数量或体积计算的百分率。

23、表观硬度apparenthardness

在规定条件下测定的烧结材料的硬度,它包括了孔隙的影响。

24、实体硬度solidhardness

在规定条件下测定的烧结材料的某一相或颗粒或某一区域的硬度,它排除了孔隙的影响。

25、起泡压力bubble-pointpressure

迫使气体通过液体浸渍的制品产生第一气泡所需的最小的压力。

26、流体透过性fluidpermeability

在规定条件下测定的在单位时间内液体或气体通过多孔体的数量。

造纸:

QCS:quality control system(质量控制系统)
MCS:machine control system(机器设备控制系统)
WIS:web inspect system(纸病检测系统)
MCC:motor control center( 电机控制中心)
CD:cross direction(横向)
MD:machine direction(纵向或机器方向)
WRM:web run manage (纸幅运行管理)

欢迎大家补充,不断更新中...

网友A:
术语,有意义
end milling 端面铣

网友B(2008-03-26):
 术语,有意义

网友C:
又是如火大哥发的汇总帖

网友D(2009-03-03):
很需要,收藏了,谢谢!!

网友E:
是Metso Paper吧? DNA foresight,,,Pasytec 都有?

网友F(2009-04-27):
就是少了点,我那还有很多,可惜放在办公室,等哪天有空带过来

网友F:
电气传动 electric drive
直流电气传动 direct-current electric drive
交流电气传动 alternating-current electric drive
直流发电机-电动机组(电气)传动 ward-leonand(electric) drive
串级电气传动 electric drive with cascade
伺服(电气)传动 servo(electric) drive
系统 system
控制系统 control system
自动控制系统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线性系统 linear system
非线性系统 nonlinear system
连续系统 continous system
断续系统 discontinous system
定常系统、非时变系统 time invariant system
多变量系统 multivariable system
分布参数系统 distributed parameter system
闭环控制系统 closed loop control system
分散型控制系统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点到点控制系统 point-to-point control system
数据处理系统 data processing system
自适应控制系统 adaptive control system
自动检测系统 automatic testsystem
信息处理系统 infortion processing system
伺服系统 servo system
计算机系统 computer system
冗余计算机系统 redundancy computer system
双计算机系统 duplexed computer system

网友G:
好是好,就是太少了。

网友F: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DS
实时控制系统 real-time control system
直接数字控制系统 direct digital control system DDC
计算机监(督)控(制)系统 supervisory computer control system SCC
计算机管理系统 computer management system
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 distributed(computer)control system
分级多机系统 hierarchy system
控制 control
自动控制 automatic control
手动控制 manual control
开环控制 open loop control
闭环控制 closed loop control
前馈控制 feedforward control
复合控制 compound control
状态反馈控制 state feedback control
输出反馈控制 output feedback control
程序控制 programmedcontrol
顺序控制 sequential control
串级控制 cascade control
梯阶控制 hierarchical control
多变量控制 multivariable control
过程控制 process control
随动控制 follow-up control
内模控制 interal model control
模态控制 modal control
数值控制 numerical control
定值控制 fixed set-point control
比值控制 ratio control
极限控制 limiting control
多位控制 multi-position control
采样控制 sampling control
分时控制 time shared control
时间比例控制 time proportioning control
分程控制 split range control
分散控制 decentralized control
交替控制 alternative control
切换控制 switching control
伺服控制 servo control
双位控制 bang-bang control
最优控制 optimal control
自适应控制 adaptive control

网友F:
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 model reference adaptive control MRAC
辅助控制 subsidiary control
存储程序控制 stored-program control
计算机控制 computer control
直接数字控制 direct digital control DDC
鲁棒控制 robust control
模糊控制 fuzzy control
监督控制 supervisory control
控制设备 controlgear
电气传动控制设备 electricdriving controlgear
控制板 control board
控制屏 control panel
控制柜(箱) control cabicle (box)
控制台 control desk
控制单元 control unit control midule
控制器 controller
电动机控制中心 motor control center MCC
动力中心 power center PC
不间断电源 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 UPS
变流器 convertor
变频器 frequency convertor
电压型(交-直-交)变频器 voltage source(DC link)convertor
电流型(交-直-交)变频器 current source(DC link)convertor
脉冲宽度调制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
周波变流器 cycloconvertor
传感器 transducer

网友F:
测速发电机 tuchogenerator
自整角机 synchro selsyn
旋转变压器 electrical resolver
感应同步器 inductosyn
霍尔效应器件 hall effect device
起动 starting
制动 braking
能耗制动 dynamic braking
回馈制动 regenerative braking
反接制动 plug braking
防护等级 degree of protection
稳态精度 static accuracy
动态精度 dynamic accuracy
自动控制的时间常数 in automatic control time constant
上升时间 rise time
阶跃响应时间 step response time
建立时间 setting time
超调量 over shoot
电磁骚扰 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
电磁干扰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MI
电磁兼容性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系统间干扰 inter-system interference
系统内干扰 intra-system interference
对骚扰的抗扰度 immunity to a disturbance

网友F:
电磁敏感度 electromagnetic susceptibility
静电放电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FSD
电源骚扰 mains-borne disturbance
电源抗扰度 mains immunity
内部抗扰度 internal immunity
外部抗扰度 external immunity
屏蔽 screen
电磁屏蔽 electromagnetic screen
屏蔽壳体 shielded enclosure
抗干扰 interference rejection
框图 block diagram
仿真 simulation
稳定性 stability
可控性 controllability
可观测性 observability
系统辨识 system identification
鲁棒性、健壮性 robustness
接口 interface
自动控制的算法 algorithm in automatic control
自动控制的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utomatic control
控制系统的控制特性 control characteristic of a control system
死区 dead band,dead zone
自动控制的猎振 hunting in automatic control
跳跃现象 jump phenomenon
再调饱和 reset windup
自动控制的预测 prediction in automatic control
控制系统的积极故障 active fault in a control system
控制系统的消极故障 passive fault in a control system
可编程序控制器 programmable controller PC
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安匝(数) ampere-turns

网友F:
电枢电路 armature circuit
电枢线圈 armature coil
衰减 attenuate
辅助电动机 auxiliary motor
带宽 bandwidth
基极 base
双极性晶体管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BJT)
增压 boost
极限转矩 breakdown torque
补偿 buck
电容效应 capacitance effect
支路 circuit branch
电路图 circuit diagram
电路参数 circuit parameters
线圈绕组 coil winding
直流发电机 dc generator
直流电动机 dc motor
直流电机 dc machine
解调器 demodulator
直流 direct-current
动态响应 dynamic response
电气设备 electrical device
误差检测器 error detector
误差信号 error signal
励磁系统 excitation system
励磁 excited by
励磁电压 exciting voltage
电枢外电路 external armature circuit
反馈回路 feedback loop
反馈信号 feedback signal
反馈系统 feedback system
励磁线圈 field coils
励磁电流 field current
场效应管 field effect transistor(FET)
磁场绕组(励磁绕组) field winding
谐波的 harmonic
电热器 heating appliance
频率 frequency
满载 full load
增益 gain
绝缘 insulation
内阻 internal resistance
倒数 inverse

网友F:
漏电流 leakage current
磁路 magnetic circuit
磁场 magnetic field
电磁转矩 magnetic torque
手动控制 manual control
成熟的 mature
机械式整流器 mechanical rectifier
调制器 modulator
光纤 optical fiber
检修 overhauling
振荡 Oscillation
电压降 P.D.=potential drop
模 modulus
电动机驱动 motoring
互感 mutual-inductor
空载 no-load
极数 number of poles
百分数 percentage
相位差 phase displacement
工作特性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
标么值 per-unit value
反相 phase reversal
反向制动 plugging
极性 polarity
极点 pole
多相整流器 polyphase rectifier
多相(的) polyphase,polyphone
电压互感器 potential transformer
功率放大器 power amplifier
工频 power frequency
原动机 prime motor
无功分量 reactive component
无功功率 reactive power
再生,后反馈放大 regeneration

网友F:
基准电压 reference voltage
制动转矩 retarding torque
调节器 regulator
转子 rotor
饱和效应 saturation effect
自感 self-inductor
他励 separately excited
短路环 short-circuiting ring
并励 shunt excited
分路器 shunt
硅石二氧化硅 silica
正弦时间函数 sinusoidal time function
槽 slot
速度调节 speed regulation
速度转矩特性 speed-torque characteristic
同步发电机 synchronous generator
同步电抗 synchronous reactance
同步转速 synchronous speed
延时 time delay
变压器 transformer
晶体管 transistor
调谐器 tuner
变比 匝比 turns ratio
瞬时值 trigonometric transformations
二线制 two-way configuration
单方向性电流 unidirectional current
端电压 voltage across the terminals
电压控制系统 voltage control system

网友F:
波导 波导管 waveguide
绕组(铜)损耗 winding loss
电力系统 power system
发电机 generator
励磁 excitation
电压 voltage
电流 current
母线 bus
空载损耗 no-load loss
空载电流 no-load current
高压侧 high side
电网 power system
调节 regulation
故障 fault
三相故障 three phase fault
电抗 reactance
电阻 resistance
电阻 resistor
有功(功率) active power
电容器 Capacitor
电抗器 Reactor
短路器 breaker
动态 dynamic(state)
静态 static(state)
功率因素 power-factor
电压等级 voltage grade
电导 conductance
上限 upper limit
下限 lower limit
无功(功率) reactive power
功率因素 power factor
无功电流 reactive current
斜率 slope
额定 rating
变比 ratio
参考值 reference value
电压互感器 PT
下降率 droop rate
同步 synchronization
阻尼 damping
保护短路器 circuit breaker
刀闸(隔离开关) isolator
变电站 transformer substation
永磁同步电机 permanent-magnet synchronismc Motor
异步电机 asynchronous motor

网友F:
三绕组变压器 three-column transformer ThrClnTrans NNNNNNN
双绕组变压器 double-column transformer DblClmnTrans NNNNNNN
励磁电流 magnetizing current
补偿度 degree of compensation
电机学 Electrical Machinery
自动控制理论 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电工学 Electrotechnics Principle of circuits
电路原理实验 Lab.of principle of circuits
可编程序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C
工厂自动化 factory automation FA
过程自动化 process automation PA
楼宇自动化系统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办公自动化 office automation OA
单片机 single chip microprocessor
工控机 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 IPC
人机界面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HMI
计算机数控 CNC CNC
远程测控终端 remote terminal unit RTU
上位机 supervisory computer
图形用户界面 GUI GUI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t AI
智能终端 intelligent terminal
模糊控制 fuzzy control
组太 configuration
仿正 simulation
冗余 redundant
客户/服务器 Client/Server
网络 Network
设备网 DeviceNET
基金会现场总线 foundation fieldbus FF
现场总线 Fieldbus
以太网 Ethernet
变频器 inverter
脉宽调制 Plus Width Modulation PWM

网友F:
伺服驱动器 servo driver
软启动器 soft starter
步进 step-by-step
控制阀 control valver
流量计 Flowmeter
仪表 instrument
记录仪 recorder
传感器 sensor
智能传感器 smart sensor
智能变送器 smart Transducer
虚拟仪器 Virtual Instrument
主站/从站 master station/slave station
操作员站/工程师站/管理员站 operator station/engineer station/manager station
高压 high voltage
低压 low voltage
中压 middle voltage
有功负载 active load/Pload
无功负载 reactive load
档位 tap position
正序电抗 positive sequence impedance
负序电抗 negative sequence impedance
领序电抗 zero sequence impedance
框图 block diagram
仿真分析 simulation analysis
传递函数 transfer function
电磁场 electromagnetic Field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power system relaying protection
电力传动与控制 electrical drive and control
电气工程概论 introduction to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晶闸管 SCR
功率晶体管 GTR
可关断晶闸管 GTO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IGBT
正弦脉冲调制 SPWM
脉宽调制 PAM

网友F:
 加速度传感器  acceleration transducer
验收测试 acceptance testing
可及性  accessibility
累积误差 accumulated error
 交-直-交变频器  AC-DC-AC frequency converter
交流电子传动  AC (alternating current) electric drive
主动姿态稳定  active attitude stabilization
驱动器,执行机构  actuator
线性适应元  adaline
适应层 adaptation layer
适应遥测系统  adaptive telemeter system
伴随算子  adjoint operator
容许误差 admissible error
集结矩阵  aggregation matrix
层次分析法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放大环节 amplifying element
 模数转换  analog-digital conversion
信号器  annunciator
 天线指向控制  antenna pointing control
 抗积分饱卷  anti-integral windup
非周期分解  aperiodic decomposition
 后验估计  a posteriori estimate
 近似推理  approximate reasoning
 先验估计 a priori estimate
关节型机器人  articulated robot
 配置问题,分配问题  assignment problem
联想记忆模型  associative memory model
联想机  associatron
 渐进稳定性  asymptotic stability
 实际位姿漂移  attained pose drift
姿态捕获  attitude acquisition
姿态轨道控制系统  AOCS (attritude and orbit control system)
 姿态角速度  attitude angular velocity

网友F:
 姿态扰动 attitude disturbance
 姿态机动  attitude maneuver
 吸引子  attractor
 可扩充性  augment ability
 增广系统  augmented system
 自动-手动操作器  automatic manual station
自动机  automaton
自治系统  autonomous system
间隙特性  backlash characteristics
基座坐标系  base coordinate system
 贝叶斯分类器  Bayes classifier
 方位对准  bearing alignment
波纹管压力表  bellows pressure gauge
收益成本分析  benefit-cost analysis
双线性系统  bilinear system
 生物控制论 biocybernetics
生物反馈系统  biological feedback system
黑箱测试法  black box testing approach
盲目搜索 blind search
 块对角化 block diagonalization
玻耳兹曼机 Boltzman machine
自下而上开发  bottom-up development
 边界值分析  boundary value analysis
头脑风暴法  brainstorming method
广度优先搜索  breadth-first search
蝶阀  butterfly valve
计算机辅助工程 CAE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计算机辅助制造 CAM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偏心旋转阀  Camflex valve
规范化状态变量  canonical state variable
电容式位移传感器  capacitive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膜盒压力表  capsule pressure gauge
 计算机辅助研究开发  CARD
 直角坐标型机器人  Cartesian robot
 串联补偿  cascade compensation

网友F:
突变论  catastrophe theory
集中性  centrality
链式集结  chained aggregation
 混沌  chaos
 特征轨迹  characteristic locus
 化学推进  chemical propulsion
清晰性  calrity
经典信息模式  classical information pattern
分类器  classifier
临床控制系统  clinical control system
闭环极点  closed loop pole
闭环传递函数  closed loop transfer function
聚类分析  cluster analysis
粗-精控制  coarse-fine control
蛛网模型  cobweb model
系数矩阵 coefficient matrix
认知科学 cognitive science
认知机  cognitron
 单调关联系统  coherent system
组合决策  combination decision
组合爆炸  combinatorial explosion
压力真空表  combined pressure and vacuum gauge
指令位姿  command pose
相伴矩阵 companion matrix
房室模型  compartmental model
 相容性,兼容性  compatibility
补偿网络  compensating network
补偿,矫正  compensation
 柔顺,顺应  compliance
 组合控制 composite control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条件不稳定性  conditionally instability
 组态  configuration
连接机制  connectionism
连接性  connectivity
守恒系统 conservative system
一致性  consistency
约束条件 constraint condition
消费函数 consumption function
 上下文无关语法  context-free grammar
连续离散事件混合系统仿真  continuous discrete event hybrid system simulation
连续工作制  continuous duty

网友F:
控制精度  control accuracy
 控制柜 control cabinet
 可控指数  controllability index
 可控规范型  controllable canonical form
 控制对象,被控对象  [control] plant
控制仪表 controlling instrument
控制力矩陀螺  control moment gyro
控制屏,控制盘  control panel
控制[式]自整角机  control synchro
 控制系统综合  control system synthesis
控制时程  control time horizon
合作对策  cooperative game
可协调条件  coordinability condition
 协调策略  coordination strategy
协调器  coordinator
转折频率  corner frequency
 共态变量 costate variable
 费用效益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轨道和姿态耦合  coupling of orbit and attitude
临界阻尼  critical damping
 临界稳定性  critical stability
 穿越频率,交越频率  cross-over frequency
 电流[源]型逆变器  current source inverter
 截止频率  cut-off frequency
控制论  cybernetics
 循环遥控  cyclic remote control
圆柱坐标型机器人  cylindrical robot
 阻尼振荡 damped oscillation
 阻尼器  damper
阻尼比  damping ratio
 数据采集  data acquisition
 数据加密  data encryption

网友F:
 数据预处理  data preprocessing
 数据处理器  data processor
直流发电机-电动机组传动  DC generator-motor set drive
微分控制器 D controller
分散性  decentrality
分散随机控制  decentralized stochastic control
决策空间  decision space
决策支持系统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分解集结法 decomposition-aggregation approach
解耦参数  decoupling parameter
演绎与归纳混合建模法  deductive-inductive hybrid modeling method
延时遥测 delayed telemetry
导出树  derivation tree
微分反馈  derivative feedback
描述函数 describing function
希望值  desired value
消旋体  despinner
目的站  destination
检出器  detector
 确定性自动机  deterministic automaton
偏差 deviation
 偏差报警器  deviation alarm
数据流图  DFD
 诊断模型  diagnostic model
对角主导矩阵  diagonally dominant matrix
 膜片压力表  diaphragm pressure gauge
差分方程模型  difference equation model
 微分动力学系统 differential dynamical system
 微分对策  differential game
差压液位计 differential pressure level meter
差压变送器 differential pressure transmitter
 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微分环节  differentiation element
 数字滤波器  digital filer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数字化 digitization
数字化仪  digitizer
 尺度传感器 dimension transducer
直接协调  direct coordination
解裂  disaggregation
失协调  discoordination
离散事件动态系统  discrete event dynamic system
离散系统仿真语言  discrete system simulation language

网友F:
 判别函数  discriminant function
 位移振幅传感器  displacement vibration amplitude transducer
 耗散结构  dissipative structure
分布参数控制系统 distributed parameter control system
扰动 distrubance
 扰动补偿  disturbance compensation
 多样性 diversity
可分性 divisibility
领域知识 domain knowledge
主导极点  dominant pole
 剂量反应模型  dose-response model
双重调制遥测系统 dual modulation telemetering system
对偶原理  dual principle
双自旋稳定  dual spin stabilization
负载比 duty ratio
 能耗制动 dynamic braking
 动态特性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动态偏差 dynamic deviation
 动态误差系数  dynamic error coefficient
动它吻合性  dynamic exactness
动态投入产出模型  dynamic input-output model
计量经济模型  econometric model
 经济控制论  economic cybernetics
经济效益  economic effectiveness
经济评价  economic evaluation
 经济指数 economic index
经济指标  economic indicator
 电涡流厚度计  eddy current thickness meter
有效性  effectiveness
效益理论 effectiveness theory
需求弹性 elasticity of demand
电动执行机构  electric actuator
电导液位计 electric conductance levelmeter
 电动传动控制设备 electric drive control gear
 电-液转换器 electric hydraulic converter
 电-气转换器  electric pneumatic converter
 电液伺服阀 electrohydraulic servo vale
电磁流量传感器 electromagnetic flow transducer
电子配料秤 electronic batching scale

网友F:
 电子皮带秤  electronic belt conveyor scale
 电子料斗秤  electronic hopper scale
仰角  elevation
异常停止 emergency stop
经验分布 empirical distribution
内生变量  endogenous variable
 均衡增长 equilibrium growth
 平衡点  equilibrium point
等价类划分 equivalence partitioning
工效学  ergonomics
误差  error
纠错剖析 error-correction parsing
估计量 estimate
 估计理论  estimation theory
评价技术  evaluation technique
事件链  event chain
 进化系统  evolutionary system
 外生变量 exogenous variable
 希望特性 expected characteristics
外扰  external disturbance
事实 fact base
故障诊断  failure diagnosis
快变模态  fast mode
可行性研究  feasibility study
可行协调 feasible coordination
 可行域  feasible region
 特征检测  feature detection
特征抽取 feature extraction
 反馈补偿  feedback compensation
前馈通路 feedforward path
现场总线  field bus
有限自动机  finite automaton
工厂信息协议 FIP (factory information protocol)
一阶谓词逻辑  first order predicate logic
 固定顺序机械手  fixed sequence manipulator
定值控制  fixed set point control

网友F:
 柔性制造系统  FMS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流量传感器  flow sensor/transducer
流量变送器  flow transmitter
 涨落  fluctuation
 强迫振荡 forced oscillation
 形式语言理论  formal language theory
形式神经元  formal neuron
正向通路  forward path
正向推理  forward reasoning
 分形体,分维体 fractal
变频器  frequency converter
频域模型降阶法  frequency domain model reduction method
频域响应  frequency response
全阶观测器  full order observer
功能分解 functional decomposition
功能电刺激  FES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功能相似  functional simularity
模糊逻辑 fuzzy logic
对策树  game tree
 闸阀  gate valve
 一般均衡理论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生成函数  generation function
地磁力矩  geomagnetic torque
几何相似  geometric similarity
 框架轮 gimbaled wheel
 全局渐进稳定性  global asymptotic stability
全局最优  global optimum
球形阀  globe valve
 目标协调法 goal coordination method
文法推断  grammatical inference
 图搜索  graphic search
 重力梯度力矩  gravity gradient torque
 成组技术 group technology
制导系统 guidance system
 陀螺漂移率 gyro drift rate
陀螺体  gyrostat
霍尔式位移传感器  Hall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半实物仿真 hardware-in-the-loop simulation
和谐偏差 harmonious deviation
和谐策略  harmonious strategy
启发式推理 heuristic inference
隐蔽振荡  hidden oscillation
 层次结构图 hierarchical chart
 递阶规划  hierarchical planning
 递阶控制 hierarchical control
内稳态  homeostasis
同态系统 homomorphic model
 横向分解  horizontal decomposition
 内分泌控制  hormonal control
液压步进马达 hydraulic step motor
超循环理论 hypercycle theory
积分控制器  I controller
可辨识性  identifiability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IDSS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图像识别  image recognition
冲量  impulse
冲击函数,脉冲函数 impulse function
点动  inching
不相容原理  incompatibility principle
 增量运动控制  incremental motion control
 品质因数 index of merit
 电感式位移传感器 inductive force transducer
归纳建模法 inductive modeling method
工业自动化 industrial automation
 惯性姿态敏感器  inertial attitude sensor
 惯性坐标系 inertial coordinate system
惯性轮 inertial wheel
 推理机  inference engine
无穷维系统  infinite dimensional system
 信息采集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红外线气体分析器 infrared gas analyzer
 固有非线性 inherent nonlinearity
固有调节  inherent regulation
 初始偏差  initial deviation
发起站  initiator
入轨姿势  injection attitude
 投入产出模型  input-output model
 不稳定性  instability
 指令级语言  instruction level language
 绝对误差积分准则 integral of absolute value of error criterion
 平方误差积分准则  integral of squared error criterion
积分性能准则  integral performance criterion
 积算仪器  integration instrument
整体性  integrity
 智能终端  intelligent terminal
互联系统,关联系统  interacted system
互联预估法,关联预估法  interactive prediction approach
互联  interconnection
断续工作制  intermittent duty
 内扰  internal disturbance
解释结构建模法  ISM (interpretive structure modeling)
不变嵌入原理  invariant embedding principle
库伦论  inventory theory
逆奈奎斯特图  inverse Nyquist diagram
 逆变器  inverter
 投资决策  investment decision
同构模型  isomorphic model
迭代协调  iterative coordination
喷气推进  jet propulsion
 分批控制  job-lot control
关节 joint
卡尔曼-布西滤波器  Kalman-Bucy filer
 知识顺应 knowledge accomodation
知识获取  knowledge acquisition
 知识同化  knowledge assimilation
知识库管理系统  KBMS (knowledge base management system)
 知识表达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梯形图  ladder diagram
 滞后超前补偿  lag-lead compensation
拉格朗日对偶性  Lagrange duality
拉普拉斯变换 Laplace transform
大系统  large scale system
侧抑制网络  lateral inhibition network
最小成本投入 least cost input
 最小二乘准则  least squares criterion
 物位开关  level switch
天平动阻尼  libration damping
极限环  limit cycle
linearization technique  线性化方法
直线运动电气传动  linear motion electric drive
直行程阀  linear motion valve
 线性规划  linear programming
线性二次调节器问题 LQR (linear quadratic regulator problem)
称重传感器  load cell
 局部渐近稳定性 local asymptotic stability
 局部最优  local optimum
对数幅相图  log magnitude-phase diagram
长期记忆  long term memory
 集总参数模型  lumped parameter model
李雅普诺夫渐近稳定性定理  Lyapunov theorem of asymptotic stability
 宏观经济系统 macro-economic system
磁卸载  magnetic dumping
 磁致弹性称重传感器 magnetoelastic weighing cell
幅频特性  magnitud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幅值裕度  magnitude margin
 幅值比例尺  magnitude scale factor
机械手  manipulator
 人机协调  man-machine coordination
 手动操作器  manual station
制造自动化协议 MAP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protocol)
边际效益 marginal effectiveness
 梅森增益公式  Mason‘s gain formula
主站  master station
匹配准则  matching criterion
最大似然估计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最大超调量  maximum overshoot
 极大值原理  maximum principle
 均方误差准则  mean-square error criterion
 机理模型  mechanism model
 元知识  meta-knowledge
冶金自动化  metallurgical automation
 最小实现  minimal realization
 最小相位系统  minimum phase system
 最小方差估计  minimum variance estimation
 副回路  minor loop

网友F:
弹体-目标相对运动仿真器  missile-target relative movement simulator
模态集结  modal aggregation
 模态变换  modal transformation
模型库  MB (model base)
 模型置信度  model confidence
模型逼真度  model fidelity
模型参考适应控制系统  model reference adaptive control system
模型验证  model verification
模块化  modularization
 最经济控制  MEC (most economic control)
可动空间  motion space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平均无故障时间  MTTF (mean time to failures)
多属性效用函数  multi-attributive utility function
多重判据  multicriteria
多级递阶结构  multileve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多回路控制  multiloop control
多目标决策  multi-objective decision
多态逻辑  multistate logic
多段递阶控制  multistratum hierarchical control
多变量控制系统  multivariable control system
 肌电控制  myoelectric control
纳什最优性  Nash optimality
自然语言生成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最近邻  nearest-neighbor
必然性侧度  necessity measure
负反馈  negative feedback
神经集合  neural assembly
神经网络计算机  neural network computer
尼科尔斯图  Nichols chart
思维科学  noetic science
非单调关联系统  noncoherent system
非合作博弈  noncooperative game
 非平衡态  nonequilibrium state
 非线性环节 nonlinear element
 非单调逻辑  nonmonotonic logic

网友F:
 非参数训练  nonparametric training
不可逆电气传动 nonreversible electric drive
 非奇异摄动  nonsingular perturbation
非平稳随机过程  non-stationary random process
 核辐射物位计 nuclear radiation levelmeter
章动敏感器 nutation sensor
奈奎斯特稳定判据 Nyquist stability criterion
目标函数   objective function
可观测指数  observability index
可观测规范型 observable canonical form
在线帮助  on-line assistance
通断控制  on-off control
开环极点  open loop pole
运筹学模型 operational research model
光纤式转速表 optic fiber tachometer
最优轨迹  optimal trajectory
最优化技术  optimization technique
轨道交会  orbital rendezvous
轨道陀螺罗盘  orbit gyrocompass
轨道摄动  orbit perturbation
序参数  order parameter
定向控制  orientation control
始发站  originator
振荡周期  oscillating period
输出预估法  output prediction method
椭圆齿轮流量计 oval wheel flowmeter
总体设计  overall design
过阻尼  overdamping
交叠分解  overlapping decomposition
帕德近似  Pade approximation
帕雷托最优性  Pareto optimality
被动姿态稳定 passive attitude stabilization
路径可重复性 path repeatability
模式基元  pattern primitive
模式识别  PR (pattern recognition)

网友F:
比例控制器  P control
峰值时间  peak time
 罚函数法  penalty function method
感知器  perceptron
周期工作制  periodic duty
摄动理论  perturbation theory
悲观值  pessimistic value
相轨迹  phase locus
相轨迹  phase trajectory
相位超前  phase lead
光电式转速传感器 photoelectric tachometric transducer
短句结构文法 phrase-structure grammar
物理符号系统  physical symbol system
 压电式力传感器  piezoelectric force transducer
示教再现式机器人 playback robot
 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反接制动  plug braking
旋塞阀  plug valve
气动执行机构 pneumatic actuator
点位控制  point-to-point control
极坐标型机器人  polar robot
极点配置  pole assignment
零极点相消  pole-zero cancellation
多项式输入  polynomial input
投资搭配理论  portfolio theory
位姿过调量  pose overshoot
位置测量仪 position measuring instrument
 电位器式位移传感器  posentiometric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正反馈  positive feedback
 电力系统自动化  power system automation
谓词逻辑  predicate logic
电接点压力表  pressure gauge with electric contact
压力变送器  pressure transmitter
价格协调  price coordination
主协调  primal coordination
 主频区  primary frequency zone

网友F:
主成分分析法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大道原理  principle of turnpike
优先级  priority
 面向过程的仿真  process-oriented simulation
生产预算  production budget
产生式规则  production rule
利润预测  profit forecast
 计划评审技术  PERT (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
程序设定操作器  program set station
比例控制  proportional control
 比例微分控制器  proportional plus derivative controller
协议工程  protocol engineering
 原型  prototype
伪随机序列  pseudo random sequence
 伪速率增量控制  pseudo-rate-increment control
脉冲持续时间  pulse duration
 脉冲调频控制系统  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 control system
脉冲调宽控制系统  pulse width modulation control system
脉宽调制逆变器  PWM inverter
下推自动机  pushdown automaton
质量管理  QC (quality control)
 二次型性能指标  quadratic performance index
定性物理模型  qualitative physical model
量化噪声  quantized noise
准线性特性  quasilinear characteristics
排队论  queuing theory
射频敏感器  radio frequency sensor
斜坡函数  ramp function
随机扰动  random disturbance
随机过程  random process
速率积分陀螺  rate integrating gyro
比值操作器  ratio station
可达性  reachability
反作用轮控制  reaction wheel control
可实现性,能实现性  realizability

网友F:
实时遥测  real time telemetry
感受野  receptive field
直角坐标型机器人  rectangular robot
整流器  rectifier
递推估计  recursive estimation
降阶观测器 reduced order observer
冗余信息  redundant information
再入控制  reentry control
回馈制动,再生制动  regenerative braking
 区域规划模型  regional planning model
调节装载  regulating device
调节  regulation
关系代数  relational algebra
 继电器特性  relay characteristic
遥控操作器  remote manipulator
遥调  remote regulating
远程设定点调整器  remote set point adjuster
交会和对接 rendezvous and docking
再现性  reproducibility
 热电阻  resistance thermometer sensor
归结原理  resolution principle
资源分配  resource allocation
响应曲线  response curve
回差矩阵 return difference matrix
回比矩阵  return ratio matrix
回响  reverberation
 可逆电气传动  reversible electric drive
关节型机器人  revolute robot
转速传感器  revolution speed transducer
重写规则  rewriting rule
刚性航天动力学  rigid spacecraft dynamics
风险分析  risk decision
机器人学  robotics
机器人编程语言  robot programming language
鲁棒控制  robust control
鲁棒性  robustness
 辊缝测量仪  roll gap measuring instrument
根轨迹  root locus
腰轮流量计  roots flowmeter
浮子流量计,转子流量计 rotameter
 偏心旋转阀  rotary eccentric plug valve
角行程阀  rotary motion valve
旋转变压器 rotating transformer
劳思近似判据 Routh approximation method
路径问题  routing problem
采样控制系统 sampled-data control system

网友F:
采样控制系统  sampling control system
饱和特性  saturation characteristics
 标量李雅普诺夫函数  scalar Lyapunov function
 平面关节型机器人  SCARA (selective com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
情景分析法  scenario analysis method
物景分析  scene analysis
 s域  s-domain
自力式控制器  self-operated controller
自组织系统  self-organizing system
自繁殖系统  self-reproducing system
自校正控制  self-tuning control
语义网络  semantic network
半实物仿真  semi-physical simulation
敏感元件  sensing element
 灵敏度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
感觉控制  sensory control
顺序分解  sequential decomposition
序贯最小二乘估计  sequential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伺服控制,随动控制 servo control
伺服马达  servomotor
过渡时间  settling time
六分仪  sextant
短期计划  short term planning
 短时程协调  short time horizon coordination
信号检测和估计  signal detection and estimation
 信号重构  signal reconstruction
相似性  similarity
仿真中断  simulated interrupt
 仿真框图  simulation block diagram
仿真实验  simulation experiment
仿真速度  simulation velocity
仿真器  simulator

网友F:
单轴转台  single axle table
单自由度陀螺 single degree of freedom gyro
单级过程  single level process
单值非线性  single value nonlinearity
奇异吸引子  singular attractor
奇异摄动  singular perturbation
汇点  sink
受役系统  slaved system
 欠实时仿真  slower-than-real-time simulation
慢变子系统  slow subsystem
社会控制论  socio-cybernetics
社会经济系统  socioeconomic system
 软件心理学  software psychology
太阳帆板指向控制  solar array pointing control
电磁阀  solenoid valve
源点  source
比冲  specific impulse
调速系统  speed control system
自旋轴  spin axis
自旋体  spinner
稳定性判据  stability criterion
稳定极限  stability limit
镇定,稳定  stabilization
施塔克尔贝格决策理论  Stackelberg decision theory
状态方程模型  state equation model
状态空间描述  state space description
 静态特性曲线  static characteristics curve
 定点精度  station accuracy
 平稳随机过程  stationary random process
 统计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
 统计模式识别  statistic pattern recognition
稳态偏差  steady state deviation

网友F:
 稳态误差系数  steady state error coefficient
步进控制  step-by-step control
阶跃函数  step function
逐步精化  stepwise refinement
随机有限自动机 stochastic finite automaton
应变式称重传感器  strain gauge load cell
策略函数  strategic function
 强耦合系统  strongly coupled system
主观频率  subjective probability
次优性  suboptimality
监督学习  supervised training
计算机监控系统  supervisory computer control system
自持振荡  sustained oscillation
旋进流量计  swirlmeter
切换点  switching point
符号处理  symbolic processing
突触可塑性  synaptic plasticity
协同学  synergetics
句法分析  syntactic analysis
系统评价  system assessment
系统学  systematology
系统同态  system homomorphism
系统同构  system isomorphism
系统工程  system engineering
转速表  tachometer
靶式流量变送器  target flow transmitter
作业周期  task cycle
示教编程  teaching programming
远动学  telemechanics
频分遥测系统  telemetering system of frequency division type
遥测  telemetry
目的系统  teleological system
目的论  teleology
温度传感器  temperature transducer
模版库  template base
张力计  tensiometer

网友F:
纹理  texture
定理证明  theorem proving
治疗模型  therapy model
热电偶  thermocouple
温度计  thermometer
厚度计  thickness meter
三轴姿态稳定 three-axis attitude stabilization
三位控制器 three state controller
推力矢量控制系统 thrust vector control system
推力器  thruster
时间常数  time constant
定常系统,非时变系统  time-invariant system
时序控制器 time schedule controller
分时控制  time-sharing control
时变参数  time-varying parameter
自上而下测试  top-down testing
拓扑结构  topological structure
全面质量管理 TQC (total quality control)
跟踪误差  tracking error
权衡分析  trade-off analysis
传递函数矩阵  transfer function matrix
转换文法  transformation grammar
瞬态偏差  transient deviation
过渡过程  transient process
转移图  transition diagram
电远传压力表 transmissible pressure gauge
变送器  transmitter
趋势分析  trend analysis
三重调制遥测系统  triple modulation telemetering system
涡轮流量计  turbine flowmeter

网友F:
图灵机  Turing machine
双时标系统  two-time scale system
超声物位计  ultrasonic levelmeter
非调速电气传动  unadjustable speed electric drive
无偏估计  unbiased estimation
欠阻尼  underdamping
一致渐近稳定性  uniformly asymptotic stability
 不间断工作制,长期工作制  uninterrupted duty
单位圆  unit circle
单元测试  unit testing
非监督学习 unsupervised learing
上级问题  upper level problem
城市规划  urban planning
效用函数  utility function
价值工程  value engineering
可变增益,可变放大系数 variable gain
 变结构控制 variable structure control system
 向量李雅普诺夫函数  vector Lyapunov function
速度误差系数 velocity error coefficient
速度传感器  velocity transducer
 纵向分解  vertical decomposition
 振弦式力传感器  vibrating wire force transducer
振动计  vibrometer
粘性阻尼  viscous damping
电压源型逆变器 voltage source inverter
 旋进流量计 vortex precession flowmeter
涡街流量计 vortex shedding flowmeter
方法库  WB (way base)
称重传感器  weighing cell
 权因子  weighting factor
加权法  weighting method
惠特克-香农采样定理  Whittaker-Shannon sampling theorem
维纳滤波  Wiener filtering
计算机辅助设计工作站  work station for computer aided design
w平面  w-plane
零基预算  zero-based budget
零输入响应  zero-input response
零状态响应  zero-state response
零和对策模型  zero sum game model
z变换 z-transform

网友F:
累死了,歇会!!!

网友F:
自己整理的,

有点乱,

如有错的,

欢迎指出!!!

网友H:
一并保存       大家辛苦了

网友I:
hao好好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