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制冷压缩机功率和电流关系的问题

楼主(2007-07-13):
我们工厂有一制冷压缩机250Kw,它的电流都在230-250A,负荷率大的时候也是如此,按照功率的计算公式,P=1.732*380*250*cos 它的实际消耗功率只有100多千瓦,为什么会这样,铭牌标注原因还是计算公式原因造成了不相符。

网友A:
制冷设备铭牌上一般标有制冷量和输入功率,你所说的250KW可能是制冷量吧

网友B:
  “制冷压缩机250Kw,它的电流都在230-250A,负荷率大的时候也是如此,按照功率的计算公式,P=1.732*380*250*cos 它的实际消耗功率只有100多千瓦,为什么会这样”

1、你的压缩机运行在不满负荷或轻负荷下工作,当然电流小;
2、你计算的结果没有错,是压缩机的实际运行功率,不是额定功率;
3、如果你改变环境温度升高冷凝温度,改变降低制冷温度即降低蒸发温度,对压缩机来说就是增加负荷,增加高、低压差,电流就会上去,或进入额定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