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7-07-13):
我现在手上的是松下MSDA013A1A伺服电机一套,比较老旧了。现在的问题是每1000个脉冲他走过的距离不一样,而且反转比正转走的多一点。我已经灌了参数进去。本来是怀疑他的60号参数(定位完成范围设置问题,第一次我把改到50已经能正常工作了。)
现在又不行了,不知道怎么搞了。望赐教。谢谢

楼主:
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是驱动器坏了?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定位完成范围设置,只是一种提示。看这个情况,建议考虑指令给定环节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