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电源管

楼主(2007-07-13):
西门子S7的216CPU,型号为6ES7 216-2BD23-0XB8,开关电源管型号不全了TOP24*,请教各位高手能告诉我们吗

网友A:
电源管TOP244~247均可(224PLC是244)
从第一副图看来,损坏原因是24VDC输出电路或与220/380V电源相碰
TOP244/7可以买的TOP220封装的,贴片封装的不知道好买不
反正247我买过15元,可能是拆机品

网友B(2007-11-21):
这个是开关电源输入电路的集成块的嘛,它坏了很不好买哟
可以用TOP247换,主要是功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