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S48Q求助

楼主(2007-07-13):
现用软启动实现一拖四控制,需要设置成级联控制模式,可在CSC
中只有OFF状态,没有ON状态,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他的设置也按说明
书做的,好象只有热保护没有关闭,这有影响吗,在L13的设置里也
没有L1C这一项.曾打电话给经销商技术问询,按他们的步骤设置
还是不行,打不开级联功能就没法实现一拖四控制,希望高手能帮
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恢复出厂值再重新设定一下看!

网友B:
继电器r1要改为隔离继电器,你可看ats48说明书58页,有csc参数的说明

网友C:
继电器r1要改为隔离继电器,定义一个LI=LIC,就可以了

网友D(2007-11-07):
处理施耐德软启动 ATS48D47Q ATS48D62Q
九成新 低价销售
电话13146234722 鲁工

网友E(2008-01-07):
级联功能和其它一些功能是冲突的,先把冲突的功能修改掉就可以设置级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