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万年历控制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7-07-13):
各位高手:
我遇到一个问题,由于工艺的需要,我要在程序中实现这样的功能.读出万年历,如果我在屏上设定时间,如8月9号8点开始,PLC控制的有一个输出,工作几个小时也要由外部设定,然后第2次有输出也是按照屏上设定的时间,如此要有5个段,想了好久还是......望指教

网友A:
大概思路是:在屏上设定时间传送到PLC的数据区,PLC程序执行比较功能,把数据区的数据和当前时钟比较,如果条件符合,就执行输出。

楼主:
这个比较指令只能在一天之内吧?如果我在今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的7点,到0点就小于10了就不执行了啊?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年 月 日 时 分全部有,怎么不能实现会只能在一天内实现

网友C:
大部分PLC都具有读出当前日期、时间的功能,
读出后进行比较就可以启动或停止设备运行
如果时间不能比较就加上日期条件

网友C:
上面说的功能一般都有,台达的应该不会例外

网友D:
就按newchp说的就可以了

楼主:
我看了以下台达的时钟数据区域比较指令,程序范例与结实说明根本是对不起来的,难道是我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