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检测机的灵敏度降低问题

楼主(2007-07-13):
我们这有台金属检机由于年限较久,灵敏度下降,不能有效的检出金属(金属直径1mm)来,请问那位师父有好的建议,是什么问原因引起的?怎么处理。

再请问下,那位有金检机的原理图,可以的话发一份给我,谢谢了我邮箱是c.d_001@163.com

楼主:
品牌是SFLINE的,各位大哥支点招啊。。。。

网友A:
检查一下震荡电容,看看容量有没有变小或者漏电之类的。。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他有没有放大电路之类的东西啊,你说的震荡电容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或者是别的。

网友A:
里面应该有放大的,国产的有用741做放大,电容是一般的独石电容,有的厂家可能会用好点的,不过里面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检查一下就可以了,仔细点,不过最好有专门的电容表,可以检测容量,还可以检测漏电流等。。金属探测器性能变差很大的原因就是跟震荡电容有关,运放损坏的几率很低的。

楼主:
谢谢你哈,这位大哥,前几天出差没在,没看到。

网友A:
呵呵,不用客气啊。。

网友B:
不是那么简单。我是该行业的专用工作者,如果实在不能解决,我可以帮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