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量计选型

楼主(2007-07-13):
目前有个工程,从来未接触到过,介质是矿浆,要选流量计,请教各位师傅,选型时我需要提供那些参数?

网友A:
可以用内蒙上元生产的插入式流量计

网友B:
压力,介质,精度要求......

网友C:
电磁流量计,如果口径合适的话(考虑性价比哦)

网友D:
流量范围是多少?

网友A:
可以根据需要定做

网友E:
北京东方传感器有限公司
  海淀区
  邮编:100082
  Tel:010-86732645
  手机:13621011905
  QQ:549068416
  www.gk3721.cn
看下此网有
 电磁流量计,如果口径合适的话(考虑性价比哦)

网友F:
   被测量介质内含有气泡、固体杂质等不适合超声测量吧?各位!
还有电磁的使用环境我想大家也都有所了解吧?
    我公司生产的弯管流量计应该可以满足需要但是您得告诉我矿降的粘稠度,因为弯管流量计属于差压式流量计,可以添加隔离液所以被测量介质不直接接触差压变送器。如果现场环境理想能使用水平安装的弯管流量计传感器取压孔与地面水平即取压孔高于管道底部则能有效的避免矿浆沉积物堵塞的问题。如果您对本产品还有疑问欢迎来电咨询。我们会为您做详尽的解答。
联系电话 0315-3184073
传真电话 0315-3184012
联系人:李帅
手机13513456038

网友G:
建议选用楔式流量计。QQ358060046

网友H:
矿浆???电磁好一些,质量流量计也可以.
要注意精度,口径,量程比以及可维护性.

网友I:
我公司西门子交流脉冲型电磁流量计,专为测量矿浆等导电率达的介质设计。如有兴趣,可来电来函垂询!

ssn@suresonics.com

010-64956926-16
王工

网友J:
电磁好,但要确定矿浆颗粒大小,一般来说,要选F46内衬,耐磨性要好点,电极根据腐蚀性来选择,介质温度也很关键,目前我们在磷矿浆上最高用到了130度.一般不要超过180度.

网友J:
补充一点:矿浆一般流量都比较小,选择电磁时要注意流量范围.不行就缩管.我的QQ166478395,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