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接地你在如何做??

楼主(2007-07-13):
信号接地,用于避免电磁干扰,而防雷接地,防止由于雷电干扰,电源保护地,用于人员保护,三个地,你如何做的??是不是单独做还是并在一起??

网友A:
接地是老大难的问题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再实施.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请大家聊聊 !

网友C:
信号接地,电源保护接地都可以放在同一个地线上,防雷接地可以考虑分开,并且要考虑安全距离。

网友D:
信号接地与电源保护接地在接地处单点连接,防雷接地必须分开,并且要考虑安全距离

网友E:
一块探讨

网友F(2007-10-21):
三种接地是分开的.而且要求接地棒分开一定距离.多少距离你查一下.

网友G:
工作接地与变压器的接地,避雷器的接地是共用的.这一共用的接地俗称变压器的"三位一体'的接地,其接地的阻值应根据三者中要求最高的规定,所以说防雷接地.,电源保护地是共用的.信号接地是单用的.很多线路板的信号接地都是单独的

网友H:
是用在什么行业的,接地什么用途,这些不同,接地也不同
具体的你可以BAIDU一下

网友I: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再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