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无输出故障的解决

楼主(2007-07-13):
一台LG SVIH-37KW变频器上电正常,按启动键,面板有频率显示,变频器无输出。检查直流回路电压DC520V正常,开关电源工作时有轻微啸叫声。
检查+15V电压只有2.6V。判断外部有短路情况。逐一检查驱动回路,发现+v相驱动部分有一只10uf电容已被击穿,更换该电容后,电源恢复。单独对每相驱动回路做波形检查,发现+v相波形幅值和宽度与其他几相有差异,更换光藕后波形正常。上机通电调试输出正常。
分析:电容元件容易变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因变质而导致驱动工作不正常的情况发生较多,如siemens的mm430/440;爱默生EV2000的小容量变频器等都易发生上述问题。

网友A:
好,说得有理

网友B(2008-04-12):
学习。

爱默生的3.7kw好像遇到过。最后拆拆换换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坏了,反正好用了。

下次可以参考LZ的经验拉。

多谢多谢!

网友C:
好的,学习了。好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