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办公室里笔记本电脑无线对等网怎么建立?

楼主(2007-07-13):
请问:办公室里笔记本电脑无线对等网怎么建立?

网友A:
加个无线路由器即可

!@#@$%^#^

网友:
楼上的你真行

网友A:
这里会介绍的清楚些
http://www.yesky.com/117/1912617.shtml

网友B:
带内置无线网卡的使用自带软件程序按照安装说明设置即可。

网友C:
http://www.edabbs.com/bbs/dispbbs.asp?boardID=44&ID=374&page=1请得很清楚!

网友D:
网卡设置为对等模式就可以了,不需要无线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