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400硬件组态

楼主(2007-07-13):
s7-400硬件组态的一个扩展机架上,有6个DI和4个AI,AI模块在使用中经常报故障,但是重新下载硬件组态后就正常,但是一段时间后还是报故障,模拟量总是采集不上来,请教各位专家:这到底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先查查cpu在线故障信息,诊断一下,也许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B:
有没有故障状态指示?试查一查Profibus连接。

网友C:
使用S7-400,而且使用上扩展机架;那点数不少;使用PROFIBUS-DP就好多了,同意geming的做法,在出错时,监视CPU的报警信息。

网友D:
这个以前我也遇到过,主要是把卡件的型号配置错误,仔细检查,重新进行硬件配置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卡件都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这问题经常出现,热插拔一次就可以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E:
有这么多的问题?

网友F(2008-12-30):
S7-400硬件组态中如何组态S5 ADAT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