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ool的怪问题

楼主(2007-07-13):
在MP370上编程手自动选择开关,手自动转换连接内部的M2018.6,当别的手自动转换选择开关M2020.0置位时,M2018.6同时置位,但是M2020.0在PLC程序中置位时,M2018.6没有反应,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呀?怎么处理呀?

网友A:
被你的话搞糊涂了,程序列出来看看

网友B:
这个肯定是程序问题,有可能你的M2018.6有几个程序段都有这个位号,你要好好检查程序,

楼主:
M2018.6只是一个触摸点,在程序里强制时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看看程序再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