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各位:两位五通电磁阀能点动吗?

楼主(2007-07-13):
不好意思,学艺不精,诚心请教各位!
现有个任务,打算用两位五通电磁阀控制一批气缸,要求能施行点动。
刚看了说明资料,两位五通电磁阀在线圈通电后相当于自锁,就算停电也不复位,必须要另一个线圈通电才能反方向动作。那么如何能实现气缸点动呢?
有没有带弹簧复位的两位五通电磁阀?在线圈断电后自动复位的呀?找了半天,没看到相关资料啊?
麻烦各位大侠!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两位五通阀也有两种:单线圈,双线圈
气缸也有两种: 单作用(一端进气,一端弹簧,用的较少)
双作用(两端进气);
如果想点动,可选单线圈的,气缸无所谓,就用双作用的;
双线圈的阀也可点动吧:按下按钮PLC给开线圈一个3秒脉冲,
松开按钮PLC再给关线圈一个3秒脉冲;
你不用PLC,就用单线圈的阀好了!

网友B:
用双线圈三位五通阀,中间有停止位置.

楼主:
多谢西门兄!
如果用单线圈的电磁阀,双作用的气缸。那么线圈失电后电磁阀复位,气缸不是要反动作吗?
再说,气缸到位后需要返回,那该怎么控制呢?
如果用PLC控制,给一个3S的反脉冲,那气缸会不会又回去了?
麻烦兄台了,能帮我搞明白吗?

楼主:
多谢grz兄?不知是什么样的型号呀?可以提供大概否?拜托啦!

网友C:
根据楼主的要求,现提供FESTO三位五通电磁阀的原理图,不知是否有用。

网友D:
你可以买一个单线圈的,一端是线圈一端是复位弹簧。

网友E:
买一个单线圈的就可以了

网友C:
误解了楼主的意图,应该是: 带弹簧复位的两位五通电磁阀,可以在线圈断电后自动复位的。现重新发图。

网友B:
用双线圈三位五通阀,中间有停止位置.
一方线圈有电,动作一下;另一方线圈有电,向反方向动作一下.
两方都没有电,截止状态.
不知道是这个意思不?

楼主:
多谢各位兄台!
我需要的就是双线圈断电后能自动复位的电磁阀.YJIG兄提供的型号就该就是了,多谢多谢!
我要弄的东西需要点动和急停,所以设想是A线圈通电下降,B线圈通电上升,不通电时处于截止状态不动,所以需要双线圈三位五通电磁阀能够有停止位,以前接触不多,还不知道有此类型号,现在通过各位回复学习不少,感激不尽!!

网友A:
双线圈断电后复位的没见过,
单线圈的可以做到,只要断电,
单线圈的两位五通会自动复位
[我拆开过它,不是弹簧,是气流侧推造成复位的}

网友F:
两位,双线圈,同开关
两位,单线圈,同按纽

网友G:
下面引用由西门倾在 2007-7-13 17:33:00 发表的内容:
两位五通阀也有两种:单线圈,双线圈
气缸也有两种: 单作用(一端进气,一端弹簧,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