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对地电阻为多少才能供电

楼主(2007-07-13):
请问一下高手10KV架空线路对地绝缘电阻在多少才可以供电?

网友A:
一般规定是4欧姆,不知道对不?

网友A:
哦,错了,以为是接地电阻呢?对地绝缘电阻当然是越大越好,不过,到底是多大,我也不知道。继续关注

网友B:
一般1伏1千欧,10KV大于10兆欧可以了吧?

网友C:
你是指接地网对地电阻吧

网友D:
对地绝缘电阻么

网友E(2008-05-22):
不底于0.5兆欧就行了.

网友F:
10KV等级必须10兆欧,正常测试远远大于10兆欧的

网友G:
呵呵,楼主如是施工方,则还得先做绝缘子,避雷器等设备的耐压试验。

网友H:
一般不小于400~1000兆

网友I:
哪位神仙说的对?

学习一下

网友J(2010-04-12):
我们新架线路现在0.1M也送出电去了。就是老出故障,我也想知道标准是多少/

网友K:
新修了一台3150KW的高压电机.滑环中相爆了,处理后用1000兆欧表测量在0.25M,不敢试车.后有仔细检查决定试车.成功开启.请教....高压电机滑环对地绝缘是多少

网友L:
架空线路的绝缘根据天气状况,线路的长短,绝缘有所不同,你只要相信线路的话:0.5兆都可以试送

网友M:
赞成三楼的说法.学习一下.

网友N(2011-03-31):
10KV高压设备对地绝缘是1兆欧/KV。如果低于1兆欧/KV,就不能送电,要查找出原因,是高压电动机还要测量吸收比要大于或等于1.3.如果吸收比小于1.3说明该电动机己经受潮了要用红外线灯烘烤直到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