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12V的变压器

楼主(2007-07-13):
我们这里的;雷士牌的‘220交流/12交流;里面的3极管被击穿了
我换上了新的3极管’一上电式
又被击穿了
不知道哪里还有啥器件坏了
这里有高手解说一下????吗

网友A:
能附上图片最好。检查一下电容等

网友B:
雷士牌的‘220交流/12交流;里面的3极管被击穿了

变压器里面有三级管?不会吧

是不是三端稳压?和三级管外形差不多

网友C:
三极管怎地跑到变压器里面去了?

网友D:
是交-直-交变压吧,不是工频?

网友E:
 是三极管么?

网友B:
可能带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1体的电源

网友F:
“220交流/12交流;里面的3极管被击穿了”,错了!应该是220交流/12交流变压器里面的保险绕断了!

网友F:
把它去掉,并短接,在外电路注意保护就是了!照常用。

网友G:
楼主要人帮你解决问题,请先将问题阐述清楚啊,要不然人家怎么帮你?交/交 变压何来三极管?是否开关电源啊?

楼主(2009-11-05):
哦  220变12直流  雷士镇流器  里面三极管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