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涡轮流量计测得的数据为什么不准确?

楼主(2007-07-13):
我用涡轮流量计测量管路里流过的制冷剂的质量,(说明一下制冷剂在常温高压下压成液态的物质,在空气中会以气态的形式挥发掉的)涡轮流量计的输出信号是脉冲信号,连接了数显仪,已经测量过很多次了,也调试过参数K的值,可始终不能正确的反映流过的质量.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类似机戒传动的或是叶轮传动的流量表,它的初始动能远远大于它的运行动能,在流量不稳定的的情况下不满管或是流速小都会使它工作受影响.比如说当它的最小流量范围是1t/s ,被测介质经过检测元件时其显示测量值可能会突然跳到3t或4t,当流速稳定后才会正常显示.也就是说这种表的小信号切除很大,只有介质流速大于初始动能才能正常工作.

还是老话我公司生产弯管流量计,适用于测量大多数工况恶劣的现场。可测量绝大部分含杂质、肮脏、高温、低温介质。弯管传感器可承受温度范围在-50度至650度。
我叫李帅希望能交个朋友 公司电话:0315-3184073
手机:013513456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