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呢?

楼主(2007-07-13):
公司的CT机是一种生产绳排须的机器,其中生产过程中收集络子部分的张力是靠磁制制动器来时时调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磁制制动器的发热很严重,且带负载能力不够,我们想换一种方式来实现控制张力的调节,但是没有好的方法,各位专家,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或是建议呀?谢谢了。

网友A:
加个张力反馈装置呀,给出信号可以是0-10V、0-5V或4-20MA的

楼主:
谢谢动力勇回复。
现在就是用模拟信号来控制磁制制动器的,输出电压大制动力就大。现在我是想能不能不用磁制制动器,有没有其它元件能替换磁制制器但一样能实现时时的张力调整,因为现在用的制动器发热严重且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A:
我这使用前面说得方法来控制高支细纱的收卷张力,利用电子电位器反馈一个模拟变量给变频器构成闭环控制,效果很好

网友B:
用三菱的张力控制器吧,德国巴马格的加弹机用过好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