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R-J2S-70A定位不准

楼主(2007-07-13):
  本公司一转子绕线机,绕线飞叉转动一次后,就会出现定位偏移!每次偏移角度都不同.无规律!控制飞叉转动的是三菱MR-J2S-70A伺服放大器,针对这个现象,该从那几个方面入手?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每次偏移角度都不同.无规律!”———估计得考虑干扰因素了!伺服的控制方式如何?设备是自制的,还是买的?若为后者,找卖主解决!

楼主:
控制模式是位置控制模式.p00:0000,p01:0003,p02:0103!设备是买的,是台老设备.是在运行中突然出现的故障!干扰因素,是指定位模块和伺服放大器之间存在干扰?该怎样区分!(注:两个飞叉其中一个是好的)!

网友A:
建议先查接头和线缆,看有没有松动,虚焊。或者两个飞叉对调试一下。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机械松动,检查一下各部件之间的连接是否出现松动。

楼主:
接头和线缆都有检查过.两个伺服对调过!但右侧伺服和左侧电机不配合.左侧伺服可以控制右侧!是不是左侧的伺服电机存在问题?例:编码器方面!还请指点!

网友A:
有可能!按“lg_006”的建议,看看联轴结,编码器等是否有松动。

网友C(2008-11-01):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按“lg_006”的建议,看看联轴结,编码器等是否有松动。

如果不是机械方面的原因,多半是脉冲线的屏蔽不好,我通常用单芯的屏蔽线。双绞线剥开拉开过长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D(2010-11-12):
问题点应该出现在机械或者干扰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