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显示F15的故障代码

楼主(2007-07-13):
各位好: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有台75KW的变频器,显示ER15代码,输出短路,我用表测试了变频器的输出端与P+和P-,其中输出的中间相与P+和P-正反向都通,不知道是什么元件损坏造成的输出短路,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品牌?

网友A:
正规75KW要加直流电抗器

网友B:
模块有一相上下桥功率管全部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