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水池的液位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7-07-13):
我单位有两个水池要装传感器测液位,有没有比较经济的传感器,带信号输出的

网友A:
用压力式液位传感器好了,输出0-20MA

网友B:
用超声波的也不错

网友C:
当然用超声了~有需要可以联系我电话:0315-3184073 13513456038

网友D:
用浮球液位计经济又可满足要求啊!!

网友E:
还是用浮球比较经济实惠,易于维护

网友F:
可选择夜位传感器,我公司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020-38770402  13802444021  朱先生

网友G:
首先,你是需要开关量信号还是模拟量信号,如果是开关量,浮球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模拟量输出,建议使用投入压力式,安装方便用螺纹或法兰安装式.
浮球液位计与压力式,超声波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一个是自行车一个是汽车,没必要比较
具体根据需求来定,呵呵meas1983@163.com

网友H:
用超声波好了,水位不高用电容也不错

网友I:
我单位用的是浮球的,但是其远传部分在液位计的顶端,用了2年,远传表头和液位计的连接处断了,可能是长期受风力的影响。

网友J:
用经济型的雷达也行,13603346416

网友K:
浮球:价格低,机械式,要接触介质,维护量比较大,开关量输出
电容式:价格中,接触液位,维护量中,模拟量输出
超声:价格高,安装在上方,非接触,维护量小,模拟量输出
单法兰:价格高,安装在下放,接触介质,维护量小,模拟量输出
同意 侯冠东 说法

网友L:
侯冠东: 说的比较好,支持

网友M:
用超声吧,简单。

网友N:
水池是敞口的,超声波要避开10度的测量角,安装会不会很麻烦?请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给个好方案。

网友N:
水池深8米,浮球的测量杆要做多长呢?请支持浮球的各位老大给讲讲。人家是要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N:
支持投入式的也别闲着。假如水池内的水流入流出的速度很快,水池内暗涌剧烈,投入式的液位计输出能保证多大的稳定性?使用寿命又能多久?

网友G:
水流再快有平静的地方,开闸口的边上都可以投入式来测,还有你暗涌从何而来,难道在水池底放了水泵来涌?
至于寿命,纯看产品档次

网友O:
产品多了,高低价位都有,看你想选用哪一种了

网友P:
用浮球液位计,便宜就是硬道理

网友Q:
就用浮球的吧

网友R:
用静压投入式液位计,主要看液体介质特性

网友N:
是的,是有水泵。但是静压投入式液位计通过合适的安装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