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wincc和STEP7中DB块数据读取

楼主(2007-07-13):
我在step7中编写了一个FB块,PLC本身的IO定义成了input和output,与wincc进行交换的数据定义成了stat,stat变量的数目比较多。在OB1中调用了多次该FB,每个FB的db块数据(包括input,output,stat)在step7里都能看到。与wincc连接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有时有些DB的数据wincc采集不到。我尝试在wincc先删除这些变量,再重新定义,并引用,就又可以采集了。我不知道是step7的问题,还是wincc的问题,有同事说是我的stat变量用的太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注意数据刷新的时间。

网友B:
Wincc的最小數據采集時間為250MS,如果您采集數據要求非常頻繁,請在Step7中將數據打包后然后以原始數據的形式有Wincc解包。

网友C:
估计是step7的问题,读DB块中的较多数据时,先使用 OPEN DB(?)的指令。

楼主:
如果是step7的问题,为什么我在vat变量表中可以读取和置位呢?因为出现的很随机,所以做实验一时也不做出结果,苦恼中。另外,请教楼上的高手,我用LAD,也有OPEN DB的功能块吗?

网友D:
关注,希望看到最终答案

楼主:
现在现场停电了,没办法进场调试。昨天有打官方技术支持,他们的说法是如果step7中能看到数据,wincc中应该也能。还问我在wincc运行时有没有观察变量管理器中每个变量的状态包括连接状态和数值,我没有注意连接状态,只看到了数值与实际不符。但我在驱动连接状态里看到进行数据交换的变量个数与外部变量个数一致。他们让我把诊断程序发给他们,我现在不再现场,只有等下次到现场再说了,不过如果有答案我一定会告诉大家的。